麗臺7300GT/256/AGP銅箔脫落修補

楼主(2010-11-18):
論壇上的先進大家好:
           此次維修的內容是7300GT/256/AGP,卡上的條碼貼紙雖然不是很完全,但看得出來是麗台出品的.
這張卡是網路拍賣買來的,故障原因是銅箔脫落,斷了一截.斷掉的地方剛好是A1也就是12V輸入的位置,不補
起來可能顯示卡不能正常運作吧.......(我猜想的)
首先,從不要的廢板取材,用刀片刮銅箔下來替代........
刮下來的銅箔........
刮下來的銅箔拿到要補的位置比對一下....似乎是可行,但銅箔與銅箔間的間隔很細,得小心行事才成
令人想不到的事發生了...銅箔因為太薄的關係,很容易就斷成兩半....再從廢板再刮來用,還是容易斷..又斷....
...再斷,真傷腦筋啊!
後來,從報廢的光碟機裡拆軟排線來利用,故障的光碟機總算還有些利用價值.
先用刀片割出一條單線,再截取需要的長度:
接下來準備施工了,因為銅箔間隔很小,先用膠帶貼住不能焊到的部份,再除去要施焊部份的膠帶:
小心翼翼地將缺口補起來,如圖:
完成後,趕緊來上機實測............嗯嗯,正常開機有畫面了..
最後一步驟...上AB膠固定焊點,
這張卡完修後已裝在兒子的電腦,使用幾天下來沒發生什麼問題,算是搶救成功了,謝謝各位耐心看完.

网友:
原來還可以這樣做喔,又上了一課 感謝john_avatar大的分享喔!

网友:
這樣修是可以啦,但是以後插拔個幾次可能又完蛋了..

去找銅薄"剪"個形狀黏上再焊接補強..

网友:
恭喜大大又修好一塊顯卡啊!現在要找到好一點的AGP顯卡也不容易吶!
不過這樣修好後,可能就要一直插著了,不然多拔幾次,
可能又會掉了!

网友:
好厲害喔  大大你真型行

网友:
工夫太厲害了,這樣也行!

网友:
支持一下~ 沒想到這樣做也可以!!^-^
很好的範例!!  光碟的那個銅箔也是很細很薄的【不過多了點   薄塑膠】~
不過也是需要一點耐心與 巧手^-^

网友:
以前也用過類似的方法修過一塊5700LE...
可是一拔下來就又完蛋了...
之後就再也不修金手指了...

网友:
克難方式也是不錯 但常插拔可就不行 謝謝分享心得

网友(2010-12-19):
這招也可以壓 下次遇到也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