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供換掉爆漿電容後反而不正常

楼主(2010-11-18):
我修一顆電源供應器,其實它沒壞掉還在正常工作,我看到他有兩個電容爆漿,想說提早換一換以免到時候壞掉會燒東西,結果換了那兩個電容以後,接上電腦一開機馬上就關機。我用另一個好的電源供應器就正常。
奇怪的事情來了,我把有問題的拿去接一塊測試用主機板上面只有CPU(intel P4 641)記憶體DDRII/1G和內建顯卡的合板,就能正常開機,加上硬碟也能進系統使用正常。我猜以為是供電上電力不足才會使得用在原來電腦上開機馬上又自動關機,我就把元電腦上硬碟、光碟、風扇等和開機不相關都拆掉僅留CPU和記憶體,結果依然開機馬上又自動關機。
請問大大門有無人大約知道這是屬於電源供應器哪個零件出問題,握自己等等會把爆漿的接回去看看會不會正常,唉~如果爆漿接回去就正常,那就很無言........

更換電容是2200uF/10v和3300uF/16v

网友:
你換的電容是不是規格沒有相符啊???

网友:
有圖有真像

給個圖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規格相符,電容質和耐壓都相合

网友:
基本上, 不會出現這種靈異現象的..

1. 有多餘的電容, 再換一下看看
2. 檢查背面電路板, 看有無鍚渣, 導致電路短路

网友:
這個也無不可能 !!

有可能你有一些小電容也快不行了 !!

而你換了這電容後 !!

就造成一些保護上偵測的問題 !!

僅供參考 ~~~

网友:
1.焊接不良,換上的電容接腳未確實焊接,或是導致其他焊點短路
2.裝反,電容極性正負顛倒裝,有時不會馬上爆
3.電容特性差異過大,ESR/漣波電流差異過大,使電路運作失常
4.錫裂,在拆卸/焊接/裝回時部分元件承受外力,接腳發生錫裂影響電路

网友:
最有可能是拆拆裝裝時去動到不該動的零件,拆下來仔細檢查一遍。

网友:
檢查ATX插座 是否有過熱氧化的痕跡

网友(2011-09-19):
我有換過12V區塊電容後開機5分鐘跟你同樣狀況後來OUT部分的全部拆下換掉就好了檢查發現一顆10V的已經壞掉外觀無損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