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燈管

楼主(2010-11-18):
請問一下登管要如何更換阿,因為螢幕沒有背光,但是看的到裡面的影像
已經有買一片ok的電源板上去還是一樣~~該不會真的兩組燈管都掛了
是15吋的hpf1523

网友:
更換燈管要把整個液晶屏都拆解,要特別注意液晶屏的連接線,他很脆弱,沒經驗的不建議自己更換。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lcd+replace+ccfl
有一些更換實際影片 ,先觀摩再動手,可節省時間和物料成本

网友:
板上很多前輩及小弟都發表過如何拆面板,樓主您可以參考看看,原則上不要用力硬拆

网友(2011-04-11):
換燈管是很費時費工的還有如果一不小心面板搞破那更(捶心肝)...

网友:
的確~換燈管要拆很細部
幾乎完全分解

网友:
換燈管要心細,各層次的反光膜要放正確,尤其排線不要不小心碰,裝好了會亮,但是卻花屏,你就捶手頓足了。

网友(2011-07-01):
小弟的筆電也自行換燈管成功了,只是裝回去的時候很卡,應給它暴力鎖上螺絲,有點漏光,但是使用上OK...雖然是一台很舊的筆電,但是從中獲得的經驗真的很無價~~~很感謝有這個版,讓小弟陸陸續續修好不少電子產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