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BENQ FP92Wa 19吋寬螢幕 開機十分鐘以上才會亮<已解決>

楼主(2010-11-18):
朋友的BENQ FP92Wa 如關畢電源後再開機都要等大約10~30分螢幕才會慢慢亮,請教各位前輩
這問題是不是燈管的問題,維修大約多少錢呢?如有彰化市的前輩希望能板上向小弟報價,謝謝!
把機板拆開要翻面拍第三張發現到機板整片都油油的

网友:
是電容器老化問題 更換時建議用長壽命和low esr 的 ,也請全面檢查焊點如有需要請補焊,特別注意pcb transformer mosfet 有變色區域.

楼主:
謝謝louis前輩熱心解答

网友:
燈管的問題 ? 應該不是吧 燈管應該 要掛 會蠻明顯的  你打開來看 拍張照放上來 大家一起研究看看

楼主:
好的,這幾天都加班,過2天再拍謝來請教各位前輩,謝謝chaimarvin

楼主:
貼錯已刪除

貼錯已刪除

网友:
電容已暴要更換

焊點也需要全面補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圖,紅圈部分有兩顆電容爆頂,那絕對要更換.
另外為求保險,黑圈部分電容最好也一起更換之.
依您所述故障狀況,那應該是電源部分問題,即所示電容部分,那換掉之後應該就ok了.

楼主:
謝謝landskip與小國前輩熱心解答
另外再請教前輩在第3張的左上角去有焊點有焦黑的痕跡和整片板子都油油的,為什麼會這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個應該是銲鍚里的助銲劑跑出來了.. 沒關係的..

网友:
有油是因為PCB板與底部鐵板之間貼上了
軟性導熱矽膠片,在高溫之下軟性導熱矽膠片
的化學物質流出來.

网友:
【視頻】液晶螢幕维修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yZEAv4fevA/
52:53
teaher [建議]電容全换掉。。以改善没有画面的情况

您可以看一下^-^ [從52:53開始看~看3分鐘即可]^-^

楼主:
謝謝cremaker與海洋前輩解答
在看板子上的電容時,發現有10V 1000F 和16V 1000F的電容
印象中電壓值如果高一些沒關係,而且不一定找得到一樣的尺寸,
所以請教一下各位前輩如一併使用16V或35V應該可以吧

网友:
原則上電壓直可以高
不可以低

楼主:
謝謝bglmlm提供的視訊教學與hue505840的解答

网友:
这么明显的鼓电容的机子,最好修了.

楼主:
謝謝古龙前輩熱心解答
承蒙各位前輩的解答,今天依前輩們的指教換了電容,
螢幕已正常運作,在此謝謝各位前輩,讓小弟能順利
的完成第一次維修經驗

网友: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