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I-INC F199顏色異常

楼主(2010-11-18):
[前幾天老哥拿一台彩X做的I-INC F199來給我,說是開機後,顏色異常!
我想說,有畫面應該是軟的吧,所以當場拆開來看看!
拆開後一看,咦,電容部份都是好的,而且機板也都沒有高溫變色的情況,
想說這樣慘了,怎麼跟自己想的不一樣!
不過之前有看過其他大大的分享,有時候是因為氧化造成的接觸不良,
所以就把所有的排線都拔掉重裝回去,裸測時,卻是正常的!
於是就叫老哥來看,也確認是變正常!
但是老哥拿回去兩天後,說又壞了,情況一樣,於是拍了照來詢問各位前輩,
請教各位前輩們,這會是什麼問題呢?

異常變色

異常變色

网友:
我也是這一塊板子~
有換power看看嗎?
試著一樣一樣接回主機板,再開機看有無異常

网友:
屏線接觸不良、氧化或有斷線

楼主:
狼大!您說的屏線是指螢幕機板上的那條軟排線?
還是連接電腦的那條VGA線!?

网友:
建議將電源輸出部份主要濾波電容更換看看

网友:
狼大說的屏線就是從驅動板到液晶面板接口的
連接線,有的是使用FFC軟排線或是片插絞線.
這兩種線在液晶屏接口有著金屬接點,當金屬接點
氧化阻抗過大而影響到信號的傳輸,最基本的
維修方式就是清潔接點,您可以使用橡皮擦
將接點擦拭乾淨.

楼主:
Ok,等人拿回來再拆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記得補焊一些~ 尤其是軟排及電容及其他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