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46A LCD 高壓板異常 燈管點不亮

楼主(2010-11-19):
這一次CMV 946A狀況是
燈管點不亮 訊號正常(用燈照有畫面)
打開後高壓板明顯異常
畫面左側電容爆了三顆
一 一更換後 狀況一樣:

兩顆 P605 BZ6N3L 外觀明顯燒焦
上網找 IC P605 BE6C1B直接更換(賣家老闆說這可以帶用) 後狀況相同:

發現此保險絲也是燒斷 予以更換後狀況依然(這部分是之前的圖 因為地點一樣直接連結):

更換以上後翻翻找找才赫然發現
IC P605後方許多貼片元件燒焦

元件很小 有點頭大
想要直接換高壓板交件
卻又不想白費工夫
請問大大這部份貼片容值是多少呢?
那4根排在一起黑黑的很像米血糕 有三個焊點的元件是?

网友:
無法回答改高壓只須
1.高壓版驅動電壓v
2.on ofF 訊號
3找adj 訊號可接也可不接
建議你先檢查燈管有無故障
燈管無故障就是高壓保護
檢查高壓部分電路

网友:
這種是雙包裝二極體,用於燈管回授電流偵測電路,四顆應為相同型號

网友:
A7W就是BAV99,如同狼大說的,在高壓板的回授端
可以見到這種元件,找根報廢的高壓條就可以拆到.
測量的方式就跟測量單根二極體一樣,此種包裝
只是放了兩根二極體在裡面.

BAV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