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請問有人知道此機型要用哪種程序

楼主(2010-11-19):
請問有人知道此機型要用哪種程序. MCU 是NT68F633L
我用通用程序都不適用.不知哪位大大知道可以協助嗎?

AG NVOEO F-417
Panel Panel Type
Panel Size
Max. Resolution
Pixel Pitch
Brightness
Contrast Ratio
Surface Treatments
Viewing Angle (H/V)
Display Colour
Response Time
Panel Life Time
TFT LCD
17.0” (432 mm)
SXGA 1280 x 1024
0.264 mm
300 cd/m2 (Typical)
1000:1 (Typical)
Hard Coating (3H),
Anti-glare Treatment
160°/160° (Typical)
16.2M
3 ms (GTG)
50,000 hrs (Typical)

网友:
程序很多
第一你要先說明要哪種驅動版程序\
是原廠驅動\
或是通用驅動板
通用用哪種才可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回答
廠牌和機型如上面所傳上的PDF檔
原廠程序 MCU上的貼紙是這個版本
GM678RI
REV:1.00GRNAO
9D62

目前我有用通用的SXGA 1280 x 1024 六鍵的程序不適用
不知大大你可協助嗎?
只要能用的多可以 .

网友:
我沒這台原廠程序
改通用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哪位大大能協助幫忙呢? 工資照算

网友:
別浪費時間金錢這款找不到也幫你
往內地找了沒有
用鼎科2621應該可以點應該不可以
給面板型號在幫你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