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西屋20吋液晶電視維修~殘念篇

楼主(2010-11-19):
這一台液晶電視.是客人聽說檢測不用錢拿來維修的.
打開電源.挖嘞~ 滿滿豎虹線.還會變色.
聽說之前送修過.前任維修者直接告知面板掛了.無法維修.
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

拆開機殼.怎麼那麼面熟.裡面跟我之前發過的聯碩液晶電視一模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21386-1-1.html
再看看機殼.真的都一樣.只差LOGO不同.

使用的面板也不一樣.這台是LG.聯碩用的是華映面板.

測了一下電壓都沒有異狀.再看看驅動板也沒有什麼異狀.
這時只好拿出我的秘密武器:on_090| ~熱風槍.使用加熱法排除故障看看.
把整塊驅動板.分成幾個區域.逐步加熱看看.

等一下.好像有畫面逐漸出來了.故障點找到了.:on_034|

原來是這一棵WT8861.這是2D數字視頻解碼處理器.

等它冷卻後.畫面又恢復了.:on_019|

再加熱看看.又有畫面了.返復試了幾次都是這樣.

把這顆補焊看看.無效.找不到它的DATA.可能是它本身的熱穩定性不佳.也就是掛了.:on_001|
找遍淘寶都沒人在賣這顆WT8861.詢問客戶要不要改公板.他也不要.於是就直接給我回收了.

在此徵求.有沒有那位大大.知道那有這顆IC或是其DATA.或有拆機品.整塊驅動板也可以.可以賣我.
自當感激不盡.......:on_092|

网友:
大哥會不會是他旁邊小電容有故障引起的
沒有惡意  只是感覺應該查看看  沒有看到你有拆下查也

网友:
此機此問題曾碰過,原以是晶片損壞,經拆他機測試是好的,結果是將週圍帖片電容一顆一顆換,最後當時是換到第13張圖片右上算起第四顆電容問題,您不仿參考看看

网友:
搞不好是它周圍的電容引起的,你應該查一下IC周圍的濾波電容

网友:
此機此問題曾碰過,原以是晶片損壞,經拆他機測試是好的,結果是將週圍帖片電容一顆一顆換,最後當時是換到第13張圖片右上算起第四顆電容問題,您不仿參考看看

不知道貼片電容規格為何?
手上正好有一台一樣的狀況
請告知!感謝!

网友:
確定是IC掛了
不過~~~真虧你有這種耐心慢慢抓....

通常遇到加熱正常...冷卻後不正常...
都是晶片掛掉的機率有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確定是晶片掛了.熱風槍加熱是局部範圍.有再經過烙鐵單個加熱確定.貼片電容也都有拆下測試過.由於篇幅太長.也就沒有一一述說.把晶片分成4個區域.烙鐵加熱點在晶片的左上區域.最為快速變換畫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HeroSonic H20T聯碩20吋液晶電視,我有一台應該是T-CON故障。
有興趣、寄給你試修或拆料。這東西要怎麼寄? DSCF0042  DSCF0043
本來只是時好時壞。測T-CON電壓時錶筆滑動……變成有聲音、白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您.您要不要先維修看看.可參考我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23778-1-1.html
有聲白屏.可能是面板的保險絲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險絲沒燒
DSC02419 (小型)  圖借用一下

2號位發燙換過---猜測是P-MOS?先前不是全白屏,有很淡的影像。
1號位看著它冒煙
送給你試試。

楼主:
很淡的影像應該也是GAMMA 電壓不對.
您現在這部份應該是DC-DC.
請收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