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我的筆電是hp compaq型號v2000 有一些問題想請教?

楼主(2010-11-19):
我的筆電是hp compaq型號v2000 有一些問題想請教?
**不可開機,接旅充器,按電源開機鍵,電源燈一閃即滅無法過電,經拆開後殼,看到外接電源旁一顆8腳IC完全燒毀,看不到型號(板上位址PQ24),此處以清潔劑清洗發現銅泊翹皮,內部層板銅柏也損**
請求高手提供意見'資訊和線路圖或可以協修

网友:
MOS明顯燒毀,內層損毀,較為不妙,若有相關匯流排走線,就蠻不妙了。

网友(2011-06-26):
PQ24 是 FDS6679   P-Channel MOSF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有一本名為
筆記本電腦關鍵電路維修圖冊
第371頁可能就是你那台電腦的電路圖
(對岸  人民郵電出版)
我忘了在那裏買的
你可以 打電話去 大享書店問
TEL:23936217
也許可以買到
如果沒有可以 email 給我
約個時間
copy給你
我的 email     shamash@ms69.url.com.tw

网友:
30v pmos
燒到內層這大概無法修復了
之前遇過其他機器也是燒到內層
結果一插電就起火花
連零件都不用換了
我那片判斷電源和地太靠近
畢竟是燒毀主機板絕緣都出問題
修都沒辦法修

楼主:
感謝各位給我的建議,小弟還再繼續,若有進展會馬上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