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排阻測量疑惑…

楼主(2010-11-19):
後學有一問題,想請教各位先進:
有一次無意問測到一272五組合併的排阻,第一、五組的排阻是2.7k,但二、三、四組的排阻則是5.3k,起先我以為找到故障點高興不已,但後來量了二塊主機板五個地方,答案皆一樣,而四組就不會有這個問題。煩請 先進告,謝謝!

网友:
排阻也好.排容也罷
依外觀結構方式區分,有單排針腳的.有雙排針腳的
依線路結構方式區分,一種是,第一Pin為共同點,其餘為單一電阻or電容
一種是把零件合併在一起,接腳全部各自獨立,
你所遇到的第一腳為COM,其餘各點對COM均為2.7K歐姆,其他任意兩點等同2.7K+2.7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雄拔拔~

你畫個圖給他說明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

网友:
你量到的排阻內部結構是這樣,所以你量到的阻值1/5是單一電阻2.7K,2/3/4是2個串聯5.4K.
這樣沒錯.
一般是量測共同pin與其他接腳,確認電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指教!圖示詳盡,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指教了!
還好我沒拆它,因為那顆位置狹小不好焊,所以才測其它點比對,才發現這點的。

网友(2011-01-07):
原來如此喔!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