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電子電路,電阻的溫度要幾度以下才算正常?

楼主(2010-11-19):
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做電源實驗電路時,一顆1K/2W電阻,給予電壓30V,電流30mA,功率才 0.9W,可是摸起來會燙手。電阻的溫度要幾度以下才算正常?

网友:
電子零件的壽命與工作溫度成平方反比,所以你想讓它活多久就用溫度來控制。
正常而言不要高於您的體溫。

网友:
使用電子零件儘可能保守,製造商通常會提供相關技術文件,例如:
 各類型電阻器一般應注意的使用事項
每個標籤頁的內文都可參考,您的問題在 "大功率電阻器使用注意事項" 標籤頁的第11項就有說明。:)

网友:
不同材料的電阻系數和電溫度系數如下!

网友:
不同種類電阻器的優點和缺點n_006|

网友:
散熱條件對溫度影響很大
對功率電阻來講只要不超過額定功率
100度C 一般不成問題

网友:
不同種類電阻器的優點和缺點

网友:
應該不能超過70度吧!
記得焊錫超過70度就會溶解

楼主:
使用電子零件儘可能保守,製造商通常會提供相關技術文件,例如:

每個標籤頁的內文都可參考,您的問題在 ...
引用 网友A:

根據這個網頁的說明,0.9W x 4 = 3.6W,所以我那 1K 的電阻至少要用3.6 W 以上。了解了!

网友:
應該不能超過70度吧!
記得焊錫超過70度就會溶解
引用 网友B:

不是喔!以下的連結頁面可以找到一些資料:

美隆電子有限公司

手焊的基礎知識

网友:
不對喔! 還有高溫錫 可超過400度n_046|

网友:
不管怎樣~~溫度越低越好
零件才不會減壽  !
溫度是電子零件的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