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手邊有這塊高壓板可以賣我的..(PLAYART請看)

楼主(2010-11-19):
不知道誰手邊有這一類型的高壓板....
我本來想用改的...但無奈的是空間不足無法裝進去
若無此類型高壓板...至少要有這顆YC322的電晶體...
這樣我才有辦法完修........
(這台是PLATART大大的..你也幫忙找一下零件吧...我找不到......如果要棄修回覆一下喔...)

网友:
可以使用2SC4672(DK)代用.

楼主:
可以使用2SC4672(DK)代用.
引用 网友A:

    .....
我有代用過無效....該不會2顆都要一樣吧....
照片右下方就是被我代用過的....
我在去找~~2顆全換了看看好了

网友:
順興大 YC322的電晶體   你可以近拍給我看嗎 我翻翻看有沒有

楼主:
兩顆全換了~~也一樣點不起來~~
目前真的不知道怎麼修了......

等等把變壓器拆下來測量看看

YC322電晶體在電容旁邊的左右兩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廢板好像有只是不曉得好還是壞我找到在跟你說

楼主:
回復  shunxing
廢板好像有只是不曉得好還是壞我找到在跟你說
引用 网友C:

在這邊發問你果然會出現~~~~哈哈~~~
等你的消息

网友:
那上面印的是不是DK QE

网友:
把PWM控制IC的15腳對地短路,或許有足夠
時間檢修哪裡故障.

网友:
對照表資料找不到【YC322的電晶體】,可否告知如何使用2SC4672(DK)代用,感恩

楼主:
把PWM控制IC的15腳對地短路,或許有足夠
時間檢修哪裡故障.
引用 网友A:

現在只怕故障擴大.......

對照表資料找不到【YC322的電晶體】,可否告知如何使用2SC4672(DK)代用,感恩
引用 网友D:

我也找不到YC322這顆電晶體的規格....
但我可以確定...使用DK代用....無法點量燈管...
這次會進入保護...測試時~~~另一邊的燈管可以點亮

回復  shunxing
廢板好像有只是不曉得好還是壞我找到在跟你說
引用 网友C:

剛剛拆了你那台BENQ的起來維修....
這台...到底被幾個人修過阿...螺絲東缺西缺的.....
更慘的....高壓板只有2顆螺絲固定..高壓外殼完全沒有固定....
T-CON外殼也沒固定...整各鬆垮垮的....
送電測試可以開機...但...無背光..有異常高頻聲....
檢測之後..確定高壓線圈掛了...換了之後...高壓板確定正常運作了...
但我也快暈了.....畫面...部分整排的直線我以為是排線壞了....
把那區域的排線與好的排線對換.....一樣~~確定面板掛了.....
這台~~白修了...高壓板~~我打算取下....可以嗎?

网友:
3.5公分乘22公分,會不會太大了? 1 [800x600]
可用PM我。

网友:
再怎麼看可用2至4燈高壓通用板阿@_@!!!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  高壓板送你電視有回來高雄再載回來給我就好了

楼主:
3.5公分乘22公分,會不會太大了?
可用PM我。
引用 网友E:

太長了......
原本的長度才15公分.....
我這邊有17公分長的工板...也是塞不進去....

回復  shunxing

    OK  高壓板送你電視有回來高雄再載回來給我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把那片高壓拆了...我下星期六會去高雄(時間等我到高雄在跟你約)...再載下去
你那台有問題的我在順便載回處理...

另外...這片高壓板有找到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也知道我家跟資源回收廠差不多一時半刻想不起來放哪我星期一再來找因為明天又是星期六又要去擺攤 累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通用版綠版那片 會塞不下去ㄇ 無法代用ㄇ@@ 應該可以不過 你這片高壓 我好像也有依片 我翻依下高壓版那個箱子找看看

楼主:
回復  shunxing

    用通用版綠版那片 會塞不下去ㄇ 無法代用ㄇ@@ 應該可以不過 你這片高壓 我好 ...
引用 网友F:

我這邊可用的公板都太大了....根本塞不進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延長線 改單登宮版應該可以ㄅ@@

楼主:
回復  shunxing
用延長線 改單登宮版應該可以ㄅ@@
引用 网友F:

要改成小4口是沒問題...
問題是...哪裡找這種短板的小4口....

另外..這台液晶電視的遙控器...也不知道要去哪裡生...
應該會棄修了吧.....沒遙控器..幫他修好.他也沒辦法賣...

网友:
shunxing 我手上有13.3x3.9公分大四口公板有需要出個聲

楼主:
shunxing 我手上有13.3x3.9公分大四口公板有需要出個聲
引用 网友G:

不用了~~~PALYART大說他要找出來給我帶回家修
上次還讓你寄出那麼實用的本子我感激都來不及了~~
找代用零件真的超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