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風~NO.1 GA-661FMX 維修實例,共兩階段

楼主(2010-11-19):
一、        故障原因:可開機,CPU風扇會轉,診斷卡顯示00。
1、 檢查燈號,RESET亮(正常)
2、測量3055L MOSFET電壓0.9V,確定供電壓不足。
3、更換 MOSFET手邊只剩一顆APM2054,先行更換更換完後測電壓1.9V
4、開機測試可開機
5、這片板子是聯強桌機故障拆下的,開機顯示BIOS F4i SP版,不是最新的BIOS。
二、        故障原因:BIOS更新失敗不開機。
1、        更新BIOS,發現錯誤,又忘了先存舊版,完了!
2、        重新開機,這時出現錯誤訊息。
3、        上網找一下資料,可裝3.5”A DISK開機及放置BISO更新程式,但它就是不動作,KEYBOARD也不動了

4、        原本的BIOS
5、        重燒一顆BISO,燒錄F8最新版。
6、        更換BISO完成。
7、        開機測試,完修。
這是第一片本板子完修,請各位大大指教,謝謝(第一片是PSP800S-X, 參考網路上的MOSFET常壞的更換,也完修)

网友:
看不到圖片...

网友:
雅虎部落格的圖片不能外連...

楼主:
上傳的圖片都不會顯示,無法貼,雅虎部落格的圖片不能外連!

网友:
上傳的圖片必須符合版規規定,若不符合,圖片會上傳失敗。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94-1-1.html

上傳圖片成功後,可以在圖片列表看到,再點選圖片加入到文章內容。

网友:
恭喜恭喜阿.....又有張板子可以用了

楼主:
謝謝s大,讓我貼圖成功,也謝謝a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上了一課

网友:
請問一下大大
技嘉MB常常在快要靠近3年保固完的時候有問題(我送修過5塊,都是BIOS的問題)
但是修回來都不久就又有問題了(已過保),一樣又停在POST畫面不動
是因為晶片壽命到了嗎? (技嘉都只有重燒而已,那和自己用USB去更新 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