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
將兩顆一樣功率的12v風扇 串聯後接12v電源
每顆風扇分到6v 不但省電而且超靜音

网友:
12v降5V轉速太慢,風扇要挑有些要7V以上才會轉,長期使用主機板不會掛,12v風扇串聯應該不會動吧!(風扇是電子式)
PS:電壓12v改降電壓5vx2的用意是要靜音,何不用靜音風扇或BIOS開風扇Q-Fan Control

网友:
原POST的8X8風扇,應該是裝在主機IO側的風扇吧~
Q-FAN應該沒辦法調整吧

网友:
加裝一個電工用的調光器,也就是可變電阻,就可以控制風扇運轉速度了!

网友:
那就買一個可調速風扇就好啦

网友:
建議你在風扇紅色端(12V)串聯一支10歐姆電阻(配過54 32 24 10等等),這樣就很好用了。
至於說12V風扇接5V電源,轉數過低造成電流過大,我有經驗12V風扇不轉,POWER跟著壞不注意它,
就等著燒主機板了。

网友:
主機板不會壞啦...
只是風扇轉速會降很多...
機殼散熱風扇如果轉速過低,意思就是風流量會不足,
機殼內對流風流量不足,容易造成廢熱囤積,
這反而才是會損傷主機板的原因吧...
其實現在大家講求要靜音,但是靜音的做法,如果不談水冷方式運作,就是將風扇轉速降下來,
可是卻會大幅影響廢熱排出,
現在很多人買機殼,只考慮外觀美觀,很少有去研究過內部氣流對流的走向,
也就是我每次都會和朋友強調電腦內一定要理線,前後風扇一定要裝,
而且最好可以稍為計算一下機殼內的發熱度到底有多少,再來決定風扇風流量要裝到多大...
電腦運作溫度實際上是低溫較為適宜.....
也就是為啥機房溫度都會控制的相當低,風扇運作都吵翻天....
大家沒有發現這兩天比較冷,電腦運作速度變的比較快???

网友:
個人同意carl大的說法喔n_131|
以前我自己跟幫人裝的電腦.都是後出側面又多加了一個風扇.強迫將風灌進機殼裡.後來發現這樣並不會降低機殼裡的溫度.後來是將後面風扇改成高轉速.側板將風扇拆調.讓外面的風因後面的風扇抽出,而自然進風.這樣的溫度反而比較低.強制加風進去反而容易導至機殼內的熱氣散亂.
補充:對流才是王道阿~~

网友:
其實還有一點要注意的....
很多機殼前後風扇位置都只是開孔出風...
如圖:

這種機殼的風量會打折....需要考慮氣流有回壓問題....
實際出風量會比較小,因為回壓會抵銷掉部分風流量....
個人是比較喜歡像電源供應器風扇那種樣式的做法,直接一個大孔無阻礙,另加上護網防止手誤觸風扇被打到ㄐㄐ叫,
以前還看過風扇有加濾棉的...有點爆笑...因為感覺不太出有風量...不知道裝那風扇做啥用的???

网友(2010-12-21):
濾棉,老實說,前陣子幫了不少同學維修電腦就看到很多台電腦就有裝這個東西,而風扇卻是那種約是8x8的那種,感覺一下,發現出風量非常地小,微微的n_071|

网友:
電壓12v改降電壓5vx2 在把風扇二顆綁一起插在主機版12v
引用 网友A:

電壓12v改降電壓5vx2      是+5 - +5 - .....向電池一樣串聯變成10V?? PSU好像會短路
在把風扇二顆綁一起插在主機版12v ......風扇並聯?要看一下主機板上支援風扇的電流,主機板的說明書應該有寫風扇電流總合不能超過多少,超過的話主機板可能會掛

我是不是會錯意了...總覺得怪怪的

网友:
其實還有一點要注意的....
很多機殼前後風扇位置都只是開孔出風...
如圖:
這種機殼的風量會打折....需要 ...

請教Carl兄.
您這話我聽的糊塗了
市面上的機殼風扇口幾乎百分之百都是這種機器加工的蜂巢孔/或條狀孔
卻從未見過您說的整片缺口型?
或....
這只是您幻想中的形狀呢?
除非自行加工吧... 那至少也還要動用:鎢鋼刀片+手持砂輪機去邊渣
雖然我N年前早已經有幹過類似的改裝了....
不過恐怕... 您得要有心理準備應付高噪音和噴火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指這種樣子的....
我會選用的機殼後散熱孔大概都是這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