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19吋寬螢幕~CMV938A~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19):
症狀是開機電源完全無反應
很抱歉,我忘了拍維修前的照片了,這台螢幕的P+i板型號是dac-19m005
基本就是換了爆掉的電容,f101和f100二個保險絲,並檢查二個40t03gp有無燒毀
相片045~2  相片047~1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保險絲建議使用正規品,細線適合僅在維修測試使用

网友:
恭喜完修!
請教這台是什麼型號呢?可否放在主題上?這樣方便搜尋。

楼主:
恭喜完修!
請教這台是什麼型號呢?可否放在主題上?這樣方便搜尋。
引用 网友A:

回w大這台是客戶的,因為他趕著要,完修後他就拿回去了,我忘了型號,下次我會注意感謝您的提醒^^

楼主:
恭喜完修,保險絲建議使用正規品,細線適合僅在維修測試使用
引用 网友B:

感謝狼大的提醒,下次我會更加注意的

网友:
恭喜完修....顯然沒壞很多零件

网友:
請問大大40t03gp在台北市那裡可以買的到,因為把凸爆的電容(25V220uf,一個靠近電感,一個靠近40t03gp旁邊)換掉後,還是不亮,按照大大的作法檢測,f101和f100二個保險絲是好的,而40t03gp中靠外側的那個短路,因為沒電學基礎,所以不知是不是換掉40t03gp就可了,麻煩各位大大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
這一台的型號是CMV938A

楼主:
請問大大40t03gp在台北市那裡可以買的到,因為把凸爆的電容(25V220uf,一個靠近電感,一個靠近40t03gp旁邊)換 ...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是藍色的高壓電容嗎?
如果是!!高壓區有二組,你可以用交叉比對的方式來試看看是否是好的
看容值是否正常
把已知的損壞的零件先排除

网友:
40T03GP有很多的代用元件.一般的電料行就買的到囉.

网友:
CDP65N03L代用40T03GP (N-FET 比40T03GP 條件更好耐高溫)
需要可以去露天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