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E700 畫面異常 求助

楼主(2010-11-19):
小弟最近遇到一台LCD,一開始拿到的時候是開機無背光

但有畫面(用手電筒照),而且畫面正常,所以判斷應該是高壓板的問題

因為朋友急著要,所以小弟就先更換整塊的高壓板

但更換完之後,卻發現如下圖1和2的畫面......白色畫面是慢慢從中間擴散開來= =

看到此畫面後,本來以為可能是面板不小心被我玩掛了(但是我都沒有去動到面版ㄚ)

但使用公板AD+高壓+排線下去測試,卻又發現畫面是正常的= =

所以心想是不是AD版的問題

所以先量了AD到面板的電壓,有4.92V(這個電壓是正確的嗎?)

以及將插件式電解電容全部換新

但畫面還是一樣

也有想說是不是程序跑掉了,但是沒有燒錄器可以重燒(會是這個問題嗎?)

所以小弟就卡住了

想請問各位先進們

1.AD到面板的電壓,4.92算正常嗎?

2.若是正常,那排線有可能故障嗎?若有可能故障,我該使用哪種清潔方式清潔比較好呢?

3.若AD板故障的可能性較高,那我該往哪個方向查修呢?

4.散熱片掉落我該使用甚麼東西黏回去比較好呢?(如下圖)

最後補上,AD版和高壓版圖片

AD

AD

AD+高壓

AD+高壓

若有小弟沒有提供到的圖片或說明,還請各位前輩告知,會盡快補上的

感謝各位^^

网友:
檢查一下排線看是不是接觸不良
排線氧化的話 用橡皮擦擦過 再用酒精清理

网友:
如果把高壓板拔除用原AD的話畫面會恢復正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tseryow大大的回答

今天用橡皮嚓和酒精擦拭過了,還是一樣的畫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港都郎仔大大回覆

小弟剛剛試過,把原高壓板裝回去

發現用手電筒已經照不到畫面了

也就是說,將舊高壓板裝回去,是無背光也無顯示(可能手電筒不夠亮,照不到它白色擴散畫面)

网友:
換片新高壓板~~接口定義再確定一下~~

网友:
讚ㄛ...同學^^  高壓 接腳定義...對嗎?

网友:
檢查更換高壓板是否有動到元件,拆裝屏線裝回時有無弄彎插座接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腳定一有再確認過了

是正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毛蟲  你是?同學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狼大你好

屏線插座接腳有目視過,無損壞

更換高壓版時,有發生過在確認腳位時,12V和接地 "阿速" 了一下

那時候是發現燈管閃了一下,就又正常點亮了

這會影響到嗎?

网友:
我覺得應該是t-con的電源管理ic出了問題,檢查t-con的6大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盧大你好

小弟有使用公板高壓+AD+排線測試過

面板能正常顯示

网友:
用公板測試正常....
目前擔心接線錯誤時,把12V送入ON/OFF、ADJ兩腳,可能會導致MCU的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狼大

MCU是下圖的紅圈處嗎?

若是MCU受損,除了更換還有其它方式嗎?

感謝

网友:
MCU是左上方放在座內的IC

网友:
mcu是畫面左上方(咖啡座,上面貼有白色標籤)

楼主:
哈哈

小弟愚昧....還請各位大大包含

那請問,我該怎麼確認是它的問題呢?

換一顆?要重燒程序嗎?

感謝

网友:
如果有同型AD,直接交換試看看

网友:
把您圈起來那顆補焊看看.散熱片脫落.有可能太熱導致有脫焊現象.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回應

我會先嘗試找尋相同AD 和補悍等動作後

再回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