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W 19吋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19):
因為同事家裡的螢幕有問題,所以拿來玩玩看

ViewSonic VA1912W

ViewSonic VA1912W

台達電的

DAC-12M030

DAC-12M030

發現幾棵大肚子的電容,測試一下開機畫面,開機一閃即逝的花屏

開機花屏

開機花屏

換上去1000u25V兩顆220u 25V兩顆

換好電容

換好電容

因為只買到220u臥式的電容,將就點用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更換下來的電容

更換下來的電容

果然是電容搞的鬼

燒機

燒機

完修燒機
謝謝指教

网友:
看了大大這篇維修實例,才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小弟我還沒看過臥式電容爆漿的吶!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大大看過?還是臥式的不會爆?
不過還是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
電容果然是最大兇手
恭喜恭喜完修

网友:
請問樓主燈號是否正常,這型小弟修了2台,都是沒背光但是燈號正常(上電藍光5SEC後變橘色)也是換電容後就正常

网友:
恭喜撿到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