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8S661FXMP-RZ 不跑碼維修

楼主(2010-11-19):
大家好

小弟來發實例囉,這次維修的版子是技嘉P4的合版,相當好用的一張主機板

此次故障比較不明顯

實圖

故障情況為不跑碼,有RESET的情況,查修依PCR原則

CPU供電正常,南橋供電正常,量測PCI A34腳無跳變,表示CPU未達工作的條件

上假負載量測CPU的各項數值

CPU供電1.8V,CLOCK正常,PG正常,RESET 0V...問題在這

再來量測PCI、IDE皆有收到南橋的RESET訊號,那問題應該在CPU座本身了

以帶燈測試全亮無空焊.....這....代表要爬線路了

先量測RESET點位在哪....完全量不到,線路更不用說看不到

打開蓋子

找其他未維修的同張板子量到點位

圖上紅點的部份是跟RESET腳位連接的

先上電量紅線部份腳位皆有1.8V的訊號,所以問題就在CPU座上

清潔接點後量測OK,上機已可跑碼了,完修

燒機測試及更換其他的CPU,都沒再遇到不跑碼的情況

感謝大家看完小弟的實例,謝謝~

网友:
很好的邏輯~簡單明瞭~我都還沒你會得多...
加油加油~主機板很有個性...要捉摸不難~但硬得就會不好玩~呵
我之前玩到兩片一樣的都是IO掛掉的~但只修好一片~
另一片刷錫太用力銅箔掉了~哈

恭喜完修...也歡迎加入痞酷~

楼主:
好奇大你好

其實小弟沒那麼強啦,都是爬前輩的文章得到很多的知識跟經驗

以前都是拿著電表慢慢的玩,最近才投資假負載,成功率就高許多囉

不瞞您說,這已是小弟的第五篇實例了...
華碩P4S800-MX不觸發維修
華碩P4S800-MX不跑碼維修 Part 2
華碩M2N-E RESET燈橫亮維修
華碩P4S800D-X 不跑碼維修

网友:
恭喜恭喜.......原來接點髒污也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