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N52128DS 故障(未解決)

楼主(2010-11-19):
原本卡上的MOS有焦痕,以為這顆壞了。換新的以後,發現故障沒有排除。
用手摸MOS,很燙。應該是有短路。

對追查電路不熟,接下來要怎麼下手呢??

网友:
d大~在故障品拆下來應再量一下對地阻值看有無短路再換上新的。
看來還要再拆一次找出短路點了@@"

楼主:
哈哈哈~~~很多實務經驗方面我還是太弱。
我拆下舊的MOS發現雖然有焦痕,但好像沒壞。焊上新的發現問題沒解決,才發覺可能要再拆下來了。

等我拆下來再看看怎麼找電路的問題。再一步步請教指導,做成記錄。

(我看了很多文,但是還是沒搞清楚追電路的手法。)

网友:
量看看對地看看有沒有短路喔!
上電之後,電壓有沒有被扯掉。
顯卡也是一樣,P、C、R原則,所有能夠容易查到的供電,先確認看看。

网友:
技嘉這款5200顯示卡是出了名高溫的
尤其在那三個二極體附近都是高溫的狀態
不知道是否有錫裂呢??
這款顯示卡剛那個高溫就飽了.......
看到這款顯卡我都不會去修它@@

楼主:
原來如此。我一看那三個二極體背面都焦黄,還在想MOS怎麼會焦黃那麼大一片。

多謝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