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高壓板電晶體問題

楼主(2010-11-19):
(1)板子上標Q2電晶體上面標86後垂直由上往下是10這是代表什麼意思,因為用二極檔量測不到任何數值
(2)板子上標Q1電晶體上面標76後垂直由上往下是50這是代表什麼意思,因為用二極檔量測不到任何數值
(3)板子上標D3電晶體上面標JG,應該是用電晶代替2極體,但這要怎麼測好壞,用電晶體量法紅中黑右 又 有值,是壞了嗎

网友:
Q2是PNP,Q1是NPN,(類式2N3906,3904)D3看是雙二極體

楼主:
那我可以用2N3906,3904來替代第二顆組合嗎
回复 网友A:

网友:
有個問題這2顆是高壓板控制晶體,平常是不容易壞的,如壞了是可代換

楼主:
因為旁邊330uf25v電容流電解液,我己經用去漬油清理過,所以接下來就都拆下來用測
回复 网友A:

楼主:
查不到這二顆電壓跟電流也~有大大可以幫我查,76,86,2n3906,2n3904的電流跟電壓嗎

网友:
如是CTRL像這樣就類似
2N3906 PNP 40v/200ma
2N3904 NPN 60v/200ma

因為此SMD編號查是
BFQ76 PNP  15v/50ma
DTA144 PNP 47K+22K 50v/30ma

MMBD1702  Diode 30v/50ma
DTC144  NPN 47k+22K 50v/30ma

這裡為參考,請量Q1,Q2是否已損壞,如有含電阻晶體會誤判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拆下來用電阻檔量76那顆是BE兩腳有65k,86那顆BE兩腳是70k,但用二極檔測BE,BC都無任何數值,這樣算誤判嗎?
(2)那這二顆2N3906 2N3904還能替代嗎

网友:
BE兩腳60~70k,紅黑調換差不多,那就是DTA.DTC含電阻晶體,應誤判了,看應該是沒壞,要量這種晶體要上放大電路測出bate值,或量CE觸發B,如一般晶體代用就看圖的Q6,Q7加電阻

ps:電容流電解液,己經用去漬油清理過,換好電容狀況如何,之前有提這晶體不易壞,是否單一測試單元如A/D板,燈管,高壓on/off送+5v直接啟動(還不知原故障原由)

楼主:
換完電容亮了2天又無背光了,會是燈管老化嗎,不會測燈管

网友(2011-01-08):
BE兩腳60~70k,紅黑調換差不多,那就是DTA.DTC含電阻晶體,應誤判了,看應該是沒壞,要量這種晶體要上放大電路測 ...
引用 网友A:

向tfc77大偷學一招~
請問T大是在桃園哪裡?
有機會向T大請教請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