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波爐料件 詢問 [完修]

楼主(2010-11-19):
各位大大 小弟請問一下 這是微波爐 什麼料件 ?  那邊有在賣 謝謝
或是代用品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長好~這是高壓二極體~HVR-1-3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ETC1/HVR-1X-3.html
從原廠規格看來~12000V 30A 50NS 的快恢復二極體

買的地方我來看看~
露拍有賣HVM-12~打 微波爐 二極體
同為12KV 50A可以替代...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ECTRON/HVM12.html
價格自己斟酌吧~
露拍老闆要給我廣告費了...

楼主:
好奇大大 謝謝你唷  我接收了 ^^

网友:
可以到回收場拆報廢的微波爐,關係好的話,老板不會和你算錢地!

网友(2010-12-28):
回复 网友A:

這個我常到回收場去找,不幸的是,十台有十台都是掛了這顆高壓二極體,很難找到好的,還是到原廠服務站購買比較實際,雖然貴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