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CMV-935D閃黑屏

楼主(2010-11-19):
CHIMEI CMV-935D閃黑屏,這片PI板較少,不修不行!

网友:
這台好像是用外接變壓器的
應該是吧
自己有一台

网友:
何謂閃黑屏,不太懂大大意思,還有機板檢查過了嗎,燈管狀況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片很好修理的一一你可否仔細敘述狀況 一一 有點不清處你的故障點在那一一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難修,壞個小零件,找的時間比修的時間長!

网友:
回复 楼主:

樓主英明,真的不難修啦,也要樓主高段的技術,跟對pwmic  oz964有深刻的研究才能找到那棵晶體故障,真的佩服啦,動手就對了,不要觸一支嘴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