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關於焊槍解焊主機板電容的"昧嘎"

楼主(2010-11-19):
工具.....60w焊槍....
要拆主機板上的電容把焊錫吸掉裡面還是會有一些焊錫
所以我要拆電容都是用一堆焊錫,讓他兩點容時融化後一拉就出來了
但是要把上面的焊錫清除乾淨讓他漏出兩個洞很難...
吸錫器都吸不太起來~常常弄到PCB變焦黃
吸錫器我買日本製大隻的那一種~~~
拿來吸像螢幕的高壓版都很好用,錫吸完原件就自己掉下來了
唯獨主機板.....
我自己是有把吸錫器拿到正面的焊點......然後把背面的錫融掉後往後吸是可以,但是這樣變很麻煩= =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另外詢問一下熱風槍這工具...
他拿來拆東西似乎很好用,但是用拿回焊不知會不會比焊槍實用???
如:熱風槍焊電容

网友:
在論壇裡搜尋電容就可以找不少怪撇步
ex:敲主機板、用錫爐、IC整腳工具or賴打燒過的針、空壓機、空心鋼針

我用907烙鐵K頭一次多補點錫,同時加熱兩腳不用吸錫槍也滿快的(吸錫槍其實也吸不太起來)
如果有可以幫忙預熱的土炮裝置也可以拿來試看看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1601-1-2.html

去買個這個吧...好用..便宜的200有找..貴的大約8~900

新手上路區有使用教學在請您自己找一下哦..^^

网友:
建議鍚可以加多一點,烙鐵上去個二秒左右在上吸鍚器試試。
地不要太大的話還是吸的了的。

网友:
我都是把電容焊下後
再板子上用小電鑽鑽洞
我個人是覺得很實用

网友:
我以前也總是嘗試著用焊槍加吸錫器要把錫吸得很乾淨
後來才發覺那是沒事找事做,因為有的真的有夠難吸
你只要兩個接腳都上點錫
用焊槍直接兩點都溶把電容直接拔出來
然後把新電容減短
再用焊槍直接融那兩錫點把電容塞回去
你就會發覺以前為什麼要清錫清的那麼辛苦....

网友:
高壓版之所以好吸是因為它的層數沒有像主機板那麼多,我的方法是先吸出一個洞,接著把電容腳剪短
如果板子上是正極的洞吸的比較乾淨,那就把電容負極的腳剪的比正極短一點,然後在板子上的負極加
一點錫,然後翻過來主機板正面,用烙鐵稍微壓一下負極的孔,讓它呈現凹下去的狀態,然後把電容正極
先穿過板子,接著電容負極抵住板子負極的洞(這就是為什麼要讓它凹下去,因為凸起來會滑掉),接著
烙鐵在板子背面負極上加熱,同時電容往下壓,等錫溶化電容負極可以穿過板子了.

网友:
什麼方法都可以,達到目的即可(裝回電容)...

我是採取兩端加錫拆下後用吸錫槍清乾淨,你心急所以錫沒有完全溶化
導致清不乾淨....孔可以加些錫加大錫與烙鐵間的接觸面,傳導會比較好
。等時候到了溶化完全了就可以吸掉..

网友:
因主機板大多是多層板,加上電容所在的電源層/接地層銅箔都蠻大片的,會使烙鐵施加在焊點的熱被導走發散,所以錫無法完全熔化,吸錫器很難將其完全吸起。
建議加熱焊點時順勢將要換的電容接腳插入,會比較快且省事,不然也可以考慮加熱後插入不鏽鋼針,使其維持穿透狀態。

网友:
我練習的蠻久的,剛開始跟你一樣,慢慢就捉到M角。
1.我沒有熱風槍時,除加錫後吸起來,運氣好2孔都OK、但常常G極孔因有散熱常清不乾淨。後面用小鑽孔鑽通,後遺症是不小心將貫通孔銅座挖壞了。後來使用較細的電熱槍頭60W,對著孔加熱、另一邊是吸錫槍,融通時立即將錫吸掉....後遺症也時不小心將貫通孔弄壞,但成功率98還不錯。
2.我有熱風槍後,就直接在腳座加錫後,一手拿銲槍,一手拿熱風槍(350度)吹5秒,後將錫吸起;2孔都如此處理後,用銲槍在電容腳稍為加熱,輕輕一搖,電容就掉下來。2個孔都非常漂亮,好像原廠還沒焊接零件一樣。
3.這是本人小小心得,供你參考,網上前輩不另指教,個人熱風槍操作也屬新手,以前使用時拆MOS時要貼3M隔熱固定膠帶,經本網站S大指導後,已得心應手多了,不在依賴熱隔膠。

网友:
我的眉角是....

把焊點補錫,然後將主機板立起來(用輸出入介面那一端),烙鐵從背面熔錫,吸錫器從正面吸一下就起來了。

网友:
基本上我還是一手吸錫器一手烙鐵...
不會要求要完全吸乾淨...
只要電容下的來就好...
至於要孔明顯好插,我會藉助一個小工具,類似上面大大提供連結的工具...
去跟牙醫要一隻探針...拋棄式的就很好用了...一般不會給你算錢,都直接送你...
補錫...插探針...吸錫...拔探針...漂亮的孔位就出來了...

网友:
吸錫器要拿斜的不能拿直的~吸錫器的口要斜斜的貼在銲槍,這樣就容易吸出來的

网友:
遙想起第一次拆主板電容時.真的搞的一身大汗>>烙鐵30W
後來買了60W烙鐵>>還是會流汗..
恆溫烙鐵買下去.在藉助C大使用的那組拆焊工具.>>就比較少流汗了n_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