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A8N-E 整合型晶片空焊加焊實例

楼主(2010-11-1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這一片我也修過相同問題  也是加焊過那一顆整合晶片就復活了  但是 風扇要再改裝一次 把原先的拆掉上面鐵蓋 直接加4X4 SUNON 溫度降下許多 跑起來也不會發熱   這是 這款的最大 也是做簡單常發生的問題
助焊劑也有加分的效果

网友:
飛力浦黑晶爐都出動了真是上煎下主煮,恭喜!!

网友:
ASUS这个风扇.......

网友:
這一片 也是剛遇到 ~ 空焊 ~...網路部分功能 `..
網路晶片 波形正常 還是不能上網 ~
  壓下晶片 ~就可以上網~.....

网友:
哈哈~冬天最需要這個了~燉補兼烤板
這超級大通病~但要改個風扇來得好
之前有幫朋友測過~沒工具就退修了~
後來有交代100跟他買回壞版子~結果他丟了
摳歸~少了一塊好板子

网友:
nvidia晶片組顯然很會因為溫度太高而空焊

有的MB廠商當初只有裝散熱片沒風扇組咧..

板子可以直接放黑晶爐上?

楼主:
這一片 也是剛遇到 ~ 空焊 ~...網路部分功能 `..
網路晶片 波形正常 還是不能上網 ~
  壓下晶片 ~就可以上 ...
引用 网友A:

不會吧....連網路晶片也會空焊阿.....

哈哈~冬天最需要這個了~燉補兼烤板
這超級大通病~但要改個風扇來得好
之前有幫朋友測過~沒工具就退修了 ...
引用 网友B:

還可以恆溫控制......上下加熱......

nvidia晶片組顯然很會因為溫度太高而空焊

有的MB廠商當初只有裝散熱片沒風扇組咧..

板子可以直接放黑晶爐 ...
引用 网友C:

加了散熱風散......廠商就不用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順興大的意思是廠商明知故犯?

我手邊也有張技嘉的空焊..等哪天有熱風槍我也要來試試看..

楼主:
回復  shunxing

所以順興大的意思是廠商明知故犯?

我手邊也有張技嘉的空焊..等哪天有熱風槍我也要來試試 ...
引用 网友C:

阿知...
反正這台開始故障也是因為他的風扇掛了...
最後我改用散熱好一點的散熱片....測試完之後~
我有在散熱片上方加個風扇

网友:
939 nForce 4
手上也有3片
ASUS A8N-E X 2
MSI K8N NEO4 X 1
有2片 也是用加熱烤好的.....

倒是另一片 ASUS A8N-E 是通電後 5-6秒會斷電
會跑碼...ASUS的LOGO看的到 就斷電了
原本以為是BIOS有問提...挖另一片OK的BIOS來用也一樣
還在找問題中....

网友:
慘  我看了好幾次  重點卻都放在工作台  你跟W大有的拼喲
真是讓我佩服的五體投地
能忙成這樣 生意想必很好 ^^
能夠搞成這樣  敢問夫人不吭聲嗎?
天阿  我還看到古老型的掛鐘哩  請問一下是那種鐘擺會晃來晃去的那種嗎?

楼主:
慘  我看了好幾次  重點卻都放在工作台  你跟W大有的拼喲
真是讓我佩服的五體投地
能忙成這樣 生意想必很好 ...
引用 网友E:

掛鍾???那只不過是一般的時鐘....

网友:
空焊不希奇, 那個土炮才是大家佩服的地方n_130|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

网友:
我也有一塊
不過我不能烤~~~~~~因為我沒有工具
哪天心血來潮我就用熱風槍烤死它

网友:
比較有興趣的是何改裝返修台,大大可介紹一下嗎?

楼主:
怪了???怎麼還有人問我這台的組裝???
我放在新手上路的工具使用說明與介紹阿.......

http://bbs.pigoo.com/thread-18984-1-1.html
對了~~這台我後續又做了許多改良了.....

网友:
bga的東西用久都會脫焊?
廠商的陰謀吧?
難怪覺得東西一過保固期就會壞光光...

网友:
bga的東西用久都會脫焊?
廠商的陰謀吧?
難怪覺得東西一過保固期就會壞光光... ...
引用 网友F:

事情的真相應該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採用BGA?那是因為這種封裝法比較適合高頻。目前高頻又高熱,用久了難免發生脫焊。另外,常常開機關機又再加上散熱不佳的話,更容易發生脫焊。(這需要再解釋嗎?頻繁的熱脹泠縮)
有沒有發現,經常開機不關的電腦好像比較不會壞。

或許講到這裡,你會回想起來「以前的電腦好像比較不會壞」。原因就如上所述。還有,時代走到BGA這裡,是不會再走回頭路的。

网友:
我也是這一塊
我2005年組的
現在還在服役
都不會壞
好想換 @@

网友:
這塊A8N-E的板子真的很容易壞,由其是他的整合晶片風扇,超容易卡毛髮跟綿屑!
之前就後送過好幾塊了,廠商回來也都是換板處理,而且換回來的板子,風扇大多都有更新過了!
所以有用這塊的人,都建議把風扇固定時間清一清,不然就是換別的風扇,這樣比較好!
不然這塊真的滿好用的吶!壞了就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