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3Com 3CRWE554G72T 無線AP 不穩定 維修

楼主(2010-11-19):
3Com OfficeConnect 無線AP 不穩定 維修
這台是 拍賣上購買的  入手後 測試 玩了 30分 會斷線
這型號 我收了不下 10台 大約都是在  670 ~ 800 左右  為什麼要買他  因為他穿透力強   (大約兩面牆~ 還有 3格)
耐操 就算了  我賣了很多出給 給客戶中的 設備 唯一沒有被打槍的    算是不錯的東西 功能沒有很強 但是好用

這次的主角 3Com OfficeConnect Wireless 11 3CRWE554G72T
一拆開發現異狀
真是很討厭.....  爆了
另一邊也是一樣的情況    特寫一下  清楚多了

量一下看看  確定是掛點的
一共 是四個 相同的電容  爆了三個   很多前備都有說   一次全換會比較好 反正一次工
兇手圖片
連上線 測試一下  穩多了     差好多唷
別忘了 溫度會不會變高   差不多在 32度 到 38度左右  還算可以
安裝好在測試  2小時  沒問題了 不會當 也不會斷線  收工
家中或公司 有 無線 AP 會斷線 但是又可以用 有可能是相同問題
我已前不知道 老是打電話去 "江西" 罵   XX電信 你在不穩一點..........
設備也是要檢查一下 唷

网友:
雖然是軟的,不過是很好的例子,謝謝分享!!

网友:
不錯的實例~支持一下~  都是換25v 220uF電容^-^

ps:請問一下~ 【這臺】無線上網的【速度是多少】~
因為我也有筆電【但是我都沒有  無線上網的AP】所以想問一下^-^

网友:
都是電容惹的禍經驗之談由此先查起謝謝分享

网友:
這台是用多久了啊?
之前遇到的,拆開看都沒怎樣,看起來很正常,
沒看過有這樣的情況耶!
真是又長知識了!

网友:
這台主晶片溫度似乎不是很高阿,怎電容會鼓包?

電容品質不良?

网友:
長時間通電+電容品質不良+被動散熱,電容自然就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固態電容上去會怎樣?...狼大

楼主:
不錯的實例~支持一下~  都是換25v 220uF電容^-^

ps:請問一下~ 【這臺】無線上網的【速度是多少】~
因為我 ...
引用 网友B:

    大大你好  是 11g 的規格

楼主:
這台是用多久了啊?
之前遇到的,拆開看都沒怎樣,看起來很正常,
沒看過有這樣的情況耶!
真是又長知識了 ...
引用 网友C:

    我是買中古的  用多久不知道 只知道 操很兇

网友:
又是電容~~
而且又是爛電容
恭喜阿~~換上好電容效率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台我也有,到現在也在服役,剛剛看了一下,我的還沒爆電容。

网友:
自用的~~日系電容就給他上去
幫人修的...就便宜台系電容就好了...我都是這樣幫人修的

网友:
回復  港都狼仔

如果用固態電容上去會怎樣?...狼大
引用 网友D:

這類電源電路都使用較普通的設計,用固態效能不會更好,但壽命上至少有幫助
自己家中服役的T07AW也是能上固態的地方就上固態

楼主:
回復  chaimarvin

這台我也有,到現在也在服役,剛剛看了一下,我的還沒爆電容。

引用 网友E:

    W 大這台  CP 值 還不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