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pe667會自動開關機維修~

楼主(2010-11-20):
此板到手時插上電後會自動開機並且又自動關機-開機..
明顯開機電路有問題~
它的開機方式是 南橋 +it8712f-a GXS開機方式~
先量開機排針果然電壓不正確,一開機就被拉低至1.xxV,至於低電位難怪自動開機....
經論壇某位大大情義相住送給小弟電路圖,很快的查找排針一邊是經過一個r262電阻就接到atx座上的5VSB,那連接5vsb這邊的電壓正常5V送過來,電阻另一邊就接排針及一個C207的小電容,電壓就被拉低並且會飄,就先拆了c207沒用,再來排針就進了io,就先殺了io試試先了,拆了後排針電壓回穩了,真是io作怪,從其它玩壞的板子拆一個過來換上,收工^^

atx座5vsb送來的電壓是正常的...經過 r262電阻後才被拉低...

atx座5vsb送來的電壓是正常的...經過 r262電阻後才被拉低...

网友:
厲害!跑線路真的非常費眼力的,
有人贊助線路圖真的就快多了!
恭喜修複!
哦!對了,那隻 I/O 不是很多腳嗎?
您是如何定位再焊上去的,真想知道,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風槍拆下後整理乾淨後 ,上點焊油並用烙鐵來回拖一下,使焊點稍微吃點錫,用手先對準後再用烙鐵先焊上兩邊角,ok後看要用風槍回焊或用烙鐵也行~最後用放大鏡檢查是否有脫焊或短路的^^

网友:
讚喔!那電壓被IO拉的有夠誇張,提升電阻沒問題,電容也沒問題..........直接就進IO了。
外部開機電路也這樣包進IO,只好殺IO..........jackchen681大的功力越來越棒了耶!

网友:
有線路圖找故障就快多了......真好

网友:
電路圖去哪找才有呀?

遇到不觸發的板子真的都沒折說n_010|

楼主:
有電路圖好幸福耶~感謝某某大大囉^^

网友:
最近學著修P4P800 VM,也遇到PWR_SW 無電壓,解焊一些開機電路零件,查到最後也是I/O晶片問題,過程跟大大很像,但沒零件可換,焊I/O晶片也沒經驗,如果成功也會PO上來

网友:
ubnutu
ic995 有賣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您熱心無私地解說,好方法,因為我有片也是要修I/O 但礙於找不到同型號良品來拆零件,待找到零件就可以依您的好方法來試試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