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P800-X 短路 維修

楼主(2010-11-20):
開機 ~1閃就滅
ATX 沒接~4PIN 可以觸發 ~
+12V 短路 ~...
CCQQQ 開始找吧 ~

代機 +5VBs 燈

代機 +5VBs 燈

+12的供電

+12的供電
換好 4顆打穿的 MOS 還是短路 ~..........找吧

兇手 出現囉 。.........沒預過 這種的~

完修熱機 ~
更換 70T03

网友:
=.+ 那顆電感是兇手.真的有點給他無言.這要是我鐵定被我丟到待宰區.恭喜完修喔

网友:
有夠誇張的電感.........

网友:
所以這張主機板是ATX12V的電感線圈和PS/2插座的外殼接觸、摩擦到脫漆產生短路
還導致四顆MOS擊穿?....

這應該屬廠商裝配不良吧?

网友:
怎麼電路設計讓電感跟PS/2插頭親密接觸....

華碩這方面的驗證該加油啦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恭喜完修

网友:
這個故障原因滿出人意表的..

受教了..

很好的維修經驗分享.. THKS..

网友:
應該是前者使用的因素導致電感和ps/2插座短路...

网友:
電感真的要換完全密封的

网友:
挖~~還遇到這種的阿可愛大
好再有發現~~要不然一直查都查不到那就真冤了

网友:
哇!!有夠誇張的故障點...之前也有兩張P4P800不管怎拆怎查也是都12V短路...最後殺肉去
該去翻出來看看是否也是同樣故障點..樓主真是好眼力!!

网友:
很少見的故障原因,ps座插的太用力導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