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p93v 畫面變橘色 可以看到影像

楼主(2010-11-20):
fp93v 畫面變橘色 可以看到影像  調整亮暗度OK
電源板有換過全部電容     有燒毀的零件換新的
請問各位大大 還有哪裡出問題  ?

网友:
換了哪些零件交代一下..

网友:
液晶燈管老化

网友:
燈管壞機率最高.再來有可能AD板或VDA線.
換燈管務必極小心.面板很薄邊邊角角更薄.
驅動軟排也切忌小心.
不然你換成燈管.面板報銷!!

楼主:
可是液晶驅動版的LVDS軟排線 我拔掉
看畫面都是白色  那是代表燈管壞掉嗎?

网友:
一般tn面版屬於normal white,面板未輸入電源及信號時點亮燈管是呈現白屏。
因為燈管都不只一支,只要有一支有異常就會在點燈時跳保護,所以不是看到有亮就代表是好的,可以用單燈小口高壓板逐一測試所有燈管

网友:
看似進入工模,不仿進去回覆試試!

网友:
OSD看起來沒缺色,是否有要朝訊號線檢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進入工模式  可是要怎麼回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所講的訊號線是vGA嗎 ?
還是板子上得訊號線?

网友:
回复 网友C:

VGA線,不過正常來說應該是要以雙螢幕輸出在第2個螢幕

這樣才能順便檢查有沒有讀到正確的EDID

你這例子只能看到背景全紅,OSD看起來正常,無法了解送了什麼訊號進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電視盒 VGA輸出影像  有看到一些殘影在動作   那因該進去訊號因該正常吧!
以下是我拆開測試燈管

网友:
如果開機的BENQ LOGO畫面正常無缺色的話,表示面板正常,若是外部輸入顏色有異常,可以進入工程模式檢查ADC GAIN/OFFSET等設定是否有明顯問題,否則就是AD上或Scaler內部R/G/B電路有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狼大請問ADC GAIN/OFFSET  是什麼設定?

网友:
關機時按下MENU+ENTER鍵後再開機,就可進入工程模式,檢查內部相關參數有無異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拿一樣型號的液晶螢幕,我進去人工程模式 看正常參數 ,我把參數定設定在壞掉,有看到一些畫面,不過畫面還是很糟

网友:
建議用好的AD與P+I點看看,可能是Scaler或儲存設定的eeprom已經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瞭解  我在找找看好的ad版 試試看  ,謝謝狼大 解說

网友:
很久以前我也有一台15"的這個狀況...
就天黑一邊...這一台買來機乎沒有什麼用...
就放著放了n年了...

有空我來試看看..有結果再來報告~

是2燈的...

网友:
把高壓板上下顛倒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