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5-DS3 (rev. 2.0) 維修請教

楼主(2010-11-20):
產品圖: GA-P35-DS3 (rev. 2.0)

各MOS 點電壓

插上電源  未開機  +3.3V 恆亮

上 CPU  會出現 短暫 CPU FAN 不運轉現象      蜂鳴器 持續長音
+3.3V +5V +12V -12V 恆亮 跑碼 卡 00

些許時間後 CPU FAN 開始運轉      蜂鳴器 持續長音
+3.3V +5V +12V -12V 恆亮 跑碼 卡 00

未上 CPU 開機
+3.3V +5V +12V -12V 恆亮 跑碼 卡 F  RESET 恆亮

經過上述狀況 先排除 CPU 故障  可確定 主機板故障 因 RESET 訊號無法復位
下圖為 時脈產生晶片 ( ICS  7338492  0725 9LPRS587EGLF )
且 此 chip 在上 CPU 測試時 會有燙手的感覺  請教各位前輩 是否有碰過此種情形 ?

電源管理晶片  ISL 6545 C8Z P727CK8

GA-P35-DS3 (rev. 2.0)  此版 所使用的皆是 http://www.gigabyte.com.tw/FileUpload/Features/2/Photo/588.jpg固態電容 外觀看不出好壞 請教要如何判斷好壞?
CPU 周圍 是  http://www.gigabyte.com.tw/FileUpload/Features/2/overview/593.jpg  低電阻式電晶體(Low RDS(on) MOSFET) - 降低運作溫度  與
http://www.gigabyte.com.tw/FileUpload/Features/2/overview/590.jpg亞鐵鹽芯電感(Ferrite Core Choke) - 節省電能損耗 構成 供電部份

网友:
0rz...當初也有一塊  沒想到P35的主機板這麼塊就掛囉^^?

网友:
那顆應該是時脈產生晶片...

你這張板問題在哪?

除錯卡不跑碼?

网友:
上cpu時,reset燈號看起來正常啊?   cpu電壓有沒有量過?
那個cpu風扇沒在轉,看起來比較不正常的樣子
BIOS應該不是那顆,在PCIE插槽跟PCI中間有電池座,附近有一顆8PIN的ic
那顆似乎才是bios rom

固態電容外觀不容易判斷好壞,不過有的屁股會爆出,導致長高,那個大概可以肯定是有壞
其餘的應該只能拆下測量才知道吧...

楼主:
那顆應該是時脈產生晶片...

你這張板問題在哪?

除錯卡不跑碼?
引用 网友A:

了解!! 感謝

此版 無畫面輸出..

上CPU 會跑碼 但會卡 00    但怕 燒CPU 先拆下測量..

网友:
這片主機板一開機cpu風扇不轉是正常的,要溫度到了一定的溫度才會轉

网友:
你先用假負載測量CPU上所有之數據,再來循著P..C..R方向走

网友:
卡 00或 ff    CPU未工作循著P..C..R方向

网友:
圖片看不清楚測量結果..

楼主:
圖片看不清楚測量結果..
引用 网友A:

已更新  不過 CPU 附近電路 真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都是 新式零件 = ="..

网友:
有除錯卡,除錯卡按出clock,能不能看到時脈呢?
BIOS flashrom是在IDE插槽、雞排店專屬的SATA2 chip旁的那顆SOP8封裝的就是了。

還是建議大大您先知道P、C、R是什麼,比較不會雞同鴨講。

楼主:
有除錯卡,除錯卡按出clock,能不能看到時脈呢?
BIOS flashrom是在IDE插槽、雞排店專屬的SATA2 chip旁的那 ...
引用 网友B:

感謝!!   此版有許多的 SOP8 chip...
因為不確定 BIOS 是哪一個 SOP8 chip ...所以還沒以PCR 測試
現在確定了 !!
此顆型號 為 MX 15G  ( 25L8005M2C   2U397200)

网友(2011-01-14):
這張板子的 PWM IC (isl6327crz)是常壞的零件 就是記憶體插槽上方的那顆QFN封裝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