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2S 白屏

楼主(2010-11-20):
拆開後發現面板有被人修過 有二個電阻被短路起來了(R63、R142)!面板型號是M190A1-L02
量測FUSE、1117-3.3都正常

有誰知道這兩個電阻原本是多少Ω ?還有什麼地方有問題呢?

网友:
一般是dc-dc電路異常了,基本的Vgh、Vgl、Vcom等面板必備電壓測試看看

网友:
好歹也給個面板型號阿
D5 EC21QS10-G
Q6 AP2304AGN
R63 0805/0R/5%
R142 0603/0R/5%

為VAA輸出電路,+13V

參考看看有沒有一致

网友:
請教版主一般dc-dc電路異常,基本的Vgh、Vgl、Vcom等面板必備電壓?)
1.面板必備電壓有那些?
2.何謂Vgh ' Vgl ' Vcom ?
3.其功用各控制為何?
***謝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3Bfilter%3Ddigest
這篇suneku兄有提到dc-dc的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我有留面板型號丫!面板型號是M190A1-L02
和你說的一樣也!你有這個Tcon的電路圖嗎?可否提拱參考一下!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一時不察! 沒注意有給型號

電路圖是管制文件不能給...   你就照上面資料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你好, 目前量測 D5,Q6 , R63 , R142 正常, VAA目前為4.5V , VGH VGL為0V
還有哪兒要確認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檢查
Q1 Q4
MMBT3906-F
Q5
2N7002-F
是否正常

L1是否有電壓

R62
1206/0R/5%
是否有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大大, Q1, Q4, Q5 R62都正常
L1為5V

网友:
回复 楼主:

漏了Q6
AP2304AGN

如果都沒問題,檢查U6第5腳有無輸出,順便檢查周邊零件有無異常

如果有一樣沒有VGL VGH,就要請其他勇者幫忙了

R63=13V
R50=-6.8V
R52=24.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Q6是正常的,U6第5支腳沒電壓, PIN3VCC=5V  PIN1 沒電壓,
可以拜託大大畫一下這個TON的局部圖給小弟嗎?拜託!求求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參考看看吧n_146|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謝大大的幫忙!小弟感激不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感謝您!修好了!是電感感抗不對!造成充電不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沒錯 電感也會壞,所以保險絲燒壞的場合,一併要檢查電感!

基本上都是DC TO DC電路的主要元件~

話說...  你有量電感的工具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拿到的時後只知道保險絲有被換過,
我有LCR METER可以量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了!忘了問一下!大大你本身是在奇美上班嗎?還是你們公司有代工奇美的電路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不只我是n_020| ,不過還是要低調,管制文件不能亂來

不然其實還有LCD ModuleMaintenance這種東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是在華x電子上班的!我以前也有這所有的圖!可是忘了copy下來!就閃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是有智權的問題,不可不慎!

网友(2011-08-22):
回复 楼主:

 keyin 哥,
我的面板也是這個型號, 也白屏了, 是否也可以給我 t-con的局部圖,
因為我的保險絲正常 ,3.3V也正常, 我想量一下其他元件電壓看看是否是正確, 萬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L1L2換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L1L2換了就好了

keyin大:
昨天有了空去禾華買了 您說的L1L2, 可是元件上面只標100,
我在禾華有看到 SMD標號100的電感, 可是有兩種,
一種是標 100m FPI 功率電感,
另外一種是標 10uh SMD電感,
我都給它各買了一顆,
請問哪依各才是真正 L1L2 用的呢?  謝謝您~

楼主(2011-09-22):
引用 网友B:
keyin大:
昨天有了空去禾華買了 您說的L1L2, 可是元件上面只標100,
我在禾華有看到 SMD標號100的電感, 可 ...

是10uh,這個電感的型號是SCB7018 下面這個網址是DATASHEET給你參考
http://www.fengjui.com.tw/comm/upfile/p_051208_07117.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0uh,這個電感的型號是SCB7018 下面這個網址是DATASHEET給你參考
http://www.fengjui.com.tw/comm/upf ...

keyin大, 謝謝喔, 待會就來動工, 希望可以救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