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 MOSFET 散熱器

楼主(2010-11-20):
請教一下..

現在的主機板使用大量的 MOSFET, 同時這類零件溫度滿高的..

請參考一下附圖(借網路上的圖), 這是用於 MOSFET 的散熱片, 有背膠, 使用時貼在 MOSFET 上..

想請教, 這種方法效果如何? 背膠容易因 "熱" 而脫落嗎?

THKS..

网友A:
那要看用哪一種背膠了,
我的經驗是用3m的強力雙面膠~黏的可緊了,
就算熱也不怕掉下來~

這款很好用,請認明外觀~

网友:
3M的很穩,我的主機都會貼,2~3年了還很牢固

楼主:
感謝哦..

不過不太了解 3M 的雙面膠在買的時候, 該注意那些事項..

3M 的產品真的很多.. XD

网友:
記得要買導熱雙面膠

像這種的
http://forum.ocdog.net/viewtopic.php?p=25471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

我找時間去找找看..

THKS..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190174714
大大參考看看
有數據唷`補充公司數據
http://www.tglobal.com.tw/li98.php

网友:
其實一般常用的d-pak,熱都是從D極經銅箔導走,從正面走的熱量有限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主機板PWM電路中黏在正面的散熱片不就裝飾用了..

网友:
其實,大部分主機板熱導管牽到MOSFET上面散熱片的主要原因是要利用原廠風扇帶動附近的氣流散熱,讓北橋/南橋晶片組得以散熱。
不過後期都改為FL SO-8等功率元件,正面導熱性較D-PAK好,所以散熱片也是能發揮一些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狼大是指四四方方那種驅動IC+MOS設計那種嗎?

楼主:
回復  港都狼仔

狼大是指四四方方那種驅動IC+MOS設計那種嗎?
引用 网友C:

剛好我有類似圖片, 代狼大回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是Dr.MOS(Direct-dRive MOSFET),內建High side與Low side的MOSFET與其G極driver,所以可以節省PCB佈線與佔用面積,缺點是較貴、內部MOSFET無詳細參數且無法以並聯方式增加載流量

网友(2011-07-18):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用哪一種背膠了,
我的經驗是用3m的強力雙面膠~黏的可緊了,
就算熱也不怕掉下來~

這種強力雙面膠不行吧....要買晶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