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T905 黑屏(插電電源燈沒亮)維修實例(已修護)
火..

楼主(2010-11-20):
找過之前各位大大的文章,本想說是按鍵有問題,請問那ic版怎從插槽拔起,很緊不敢硬拔,就想直噴wd40看有沒有用...結果失敗,電源指示燈還是沒亮n_071|

量測PI版的保險絲PF801沒短路,但是兩邊電壓都一樣16.92n_066| ,還有其他各部電壓如圖

後還無意間量測AD板上,3A保險絲沒短路,有些紅紅的零件各部電壓都不同;在右邊3個最上方那個,電壓值不穩會從0~3.22V跳動,可是偶然間碰到電源指示燈會亮?

小弟是新手,第一次拆螢幕維修,想請問那紅色零件是什麼?是不是那邊有問題,手邊工具只有三用電錶,溫控悍槍,不知可否處理此零件?還是必須熱風槍解悍n_020|

网友:
按鍵板是扣住的
稍微往一邊拉一點就可以拔出來了
只是不能太用力喔
不然斷掉就.....不好玩了
你可以分批檢測各個元件是否正常
燈管是否正常等等
電壓會跳動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元件有短路的現象呢??
可以試著將否些SMD電容檢測看看

楼主:
感謝0987456231大大的回覆;稍微往一邊拉一點就可以拔出來了===是指像ic版指示一樣是向右邊拉,不是向上拉是嗎?請問三用電錶可量SMD電容嗎?不是那不知名紅色零件故障嗎?

网友:
樓主您有沒有試過直接短路電源鍵,小弟上次修BENQ T705症狀一樣,按鈕換掉就正常了

网友:
先用電錶找出故障按鍵,利用高電阻檔找出未按就有阻抗的(微導通/漏電),將其拆掉。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因之前不會把ic板從插槽拔起,就有用三用電錶做過短路測試;每個按鍵四個腳位俱是;不按時兩個腳位有嗶聲,按下按鍵另外兩個腳位有嗶聲,這樣應該表示沒壞正常吧,看來還是全部換新試試再來報告結果.....

网友:
這是低電阻檔測試,是用來測試按鍵能不能導通,但按鍵除了按下會導通外,若是不按時會漏電也是不行的

楼主:
請問狼大,"利用高電阻檔找出未按就有阻抗的(微導通/漏電)"這用普通三用電錶就可辦到嗎?如果要買比較好的三用電錶及電容表可否推薦?大陸品牌亦可,因價格比較親民,thank.....

网友:
不用,用1k以上檔位就可以測,例如下面的例子:

正常來說非電阻分壓、未裝二極體的按鍵板在未按下時,按鍵電阻應要無限大,但可以看到圖中兩個開關未按就已經有數十K歐姆的阻抗,表示有漏電

楼主:
太感謝狼大,照你的方法,發現了一個按鍵有此現象;等換完後會上來再報告

网友:
保險絲不是要短路才正常嗎?

楼主:
感謝狼大,照你的方式找出那個問題開關,因無零件,先把他解悍下來,就可正常開機了n_043|;等零件來了在上來補圖;另請教狼大,我還有一台Samsung 173plus,狀況是開機正常,但只要螢幕保護程式休眠後便再起不能,因那台也只有狼大你拆過,可先大概抓出問題在哪嗎?.....

网友:
再起不能是指有畫面背光不亮,還是連畫面都沒有?
前者較像是背光電路,後者較像是AD程序異常

网友:
先用電錶找出故障按鍵,利用高電阻檔找出未按就有阻抗的(微導通/漏電),將其拆掉。 ...
引用 网友A:

  終於瞭解如何檢驗按鍵漏電的問題,感謝狼大的分享

楼主:
是連畫面都沒有,看來是AD程序異常....改天再來拆173 plus再po上網....

网友:
請問我用數字三用電表有跑 顯示000=按鍵電阻無限大嗎? 還是漏電?

网友:
數位表顯示OL表示超出該檔量程,顯示0表示阻抗小,若未按就已經顯示0表示按鍵有問題

楼主:
完修圖檔上傳
再請教狼大,為啥有些開關在ic板上測量時,用高電阻檔位測試時有0.3~0.6,反正不會歸零;可是拔下來測試都正常,不是0就是1.....;上次用高電阻檔找出不正常的開關時,是插上電源的,才找出異常開關,如果不插電源,就像上述的一樣會出現0.3~0.6的情況,這是ic板上電路還有問題嗎?

网友:
因為接在AD上時,會量到AD上上拉電阻及MCU內部線路阻抗,所以要把按鍵板與AD分離後再測

另外有的按鍵板有掛保護二極體,有的是分壓式的設計,都會影響高阻檔量測結果

還有使用歐姆檔時,電路不要通電,以免損壞電錶及被測物

网友:
我也學到按鍵的量測,非常感謝狼大!! 威嚴的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煩修好的同時, 記得利用第一頁的編輯修改, 加上 [已修護] , 謝謝!

楼主:
ok~~~真感謝狼大的教學,讓我獲的不小知識,還有感謝貓大的提醒,我會去修改....

网友:
感謝狼大的分享

网友B:
BENQ 按鈕真是有夠容易故障
上次更換新品還不行 最後重垃圾桶找回舊品
用節點清潔劑泡一泡 在黏回就正常了

网友:
學到按鍵的量測,下次有問題就會量測了,謝謝分享。

网友(2011-04-24):
利用三用電表的高電阻檔找出未按就有阻抗的(微導通/漏電)
今又學到了
真好有 狼大 實圖敎學(有時不知,真的還是不知)

网友:
  恭喜囉!!  感謝 分享!!

网友:
小小按鍵~學問真大
虛心學習中~"~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
又學到了利用電錶抓蟲
謝謝分享

网友(2011-05-24):
實用的教學  今天也遇到一個按鍵壞的~~~~  感謝各位前輩的教學

网友:
在此特感謝狼大,今日亂逛到此,意外的修好一台BENQ T705,本來以為要換AD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NQ 按鈕真是有夠容易故障
上次更換新品還不行 最後重垃圾桶找回舊品
用節點清潔劑泡一泡 在黏回就正常了 ...

新品有時也會有不良的.........建議組裝前也要測一下才是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