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5埠 集線器(HUB) 不穩維修

楼主(2010-11-21):
這台5埠HUB 以服務N年都沒關機了
症狀:
從上週開始就常常網頁打不開,必須拔電源再插才能開網頁..XD
讓我以為系統有問題,害我檢查一晚的電腦....是否中毒....XD
還將測試台的PC從灌也一樣,開始懷疑有線電視的數據機有問題...
可是單插數據機卻一怎天都沒事.....XD,這時才知HUB的問題...搞真久..
當知道是HUB的問題時,換變壓器也一樣30~50分就網頁開不出來
而且連線狀態也沒有問題,照樣由DHCP指派 IP也都是正常...
到是用指令 去PING 就都是time out

第2天下班回來就火大,對HUB開刀吧...XD,外觀都粉正常....

想到這回團購買了CA6013電容表...
把所有電容卸了吧....
解果這3顆 470u/16V的電容

A電容 剩55 (一手量一手照光線沒僑好...)

B電容 剩148

C電容 見鬼了470u的變752u (不信還多量了幾次...)

其他都在標準在焊回去...
HUB開到今天第5天了都正常...ㄏㄏ算OK

換下的電容外觀都粉正常..
這回團購CA6013電容表算是有價值...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

一般這種設備, 好像大部份的問題都是出在電容上.. XD..

网友:
恭喜完修~倉庫有好幾台有空要拿出來測試看看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24PORT的
會斷線時好時壞
卻被我直接丟掉了

應該拆開來試試看的.............

网友:
這樣如果沒有電容表也只能全換試試看了~~
因為根本看不出來~~
不過一看到電容就覺得那是超爛的
廠商都要省~~所以電容常常是最大的犧牲者~~然後壞掉又可以買新的

网友:
所以啦,外觀正常容量不一定正常...恭喜完修

网友:
買的有價值....讚~~

网友:
長時間插電+發熱的東西,電容通常較早完蛋

网友:
謝謝分享,有機會我也想買個電容表呢

网友:
狼大說的對, 之前我也只是換掉 power 部分的輸出電容而修好兩台 dlink 24 port HUB

网友:
謝謝您的維修經驗,以後碰到此類問題,可以自己修看看囉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之前我的HUB的電容也都鼓鼓低...也是跟大大一樣的問題....看樣子用久了都會這樣...恭喜完修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