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BZ2611電容表拆解_還原大麻煩

楼主(2010-11-21):
就在今天看了另一位大大拆了電容表…想說…這區還空空的…
就一時手賤拆了新買的電容表了…目前安裝還原回去…沒有顯示…
有沒有高雄的大大要出手幫忙的呀…>"<~~~小弟下次不敢了…

慘…小圖的好像沒得砍…下面有改完的圖

网友:
1. 檢查一下 9V 電池電源(紅黑)是否有問題..

2. LCD 的導電棒有沒裝好..

楼主:
最後二張…那個黑色條紋狀的塑膠片有三層…好像只有最下面那層有做用而已…試著裝回去的話…則是完全無反應…有量過9V的電…是OK滴…
現在我覺的問題是在那片塑膠片上面…該怎麼安裝回去…頭痛中…
今天就從下午跟它拼了一天了…就是沒反應…

网友:
你可不可以把導電棒拍個照 PO 上來, 可能是它的問題..

另外確定一下, 選擇轉盤有到定位..

THKS..

网友:
那個黑色條紋是顯示用的排線..
兩粉紅色的導電棒, 用途是將排線和 LCD 接通..

問題應該是出在這..

楼主:
這個是三層的塑膠片…第二層我貼的貼紙有寫2…他只有比3還要出來一點而已
這張也是我目前安裝的方式…
這二個拿出來橫著放「也是我目前裝進去的樣子,因為盒子的高度比較正好吧」
第三張是側邊朝上拍的「但是側邊有黑色的…有在想是不是能導電…」

网友:
是的, 那兩個中間黑色的, 一格一格的就是用來接通排線及 LCD 之用的導電棒, 一定要直著放才有作用..

這樣才能將排線的接點接到 LCD 上..

楼主:
看來應該是這樣子…只是…那個塑膠片…加上還要直接粉紅色的導電體…
還要加上個外盒…有夠難弄的…看來…要找小工具來慢慢磨了…
謝謝大大這麼晚了還提供意見喔…小弟來去試試看了…

楼主:
這個是剛才做的測試…
發現…只要接觸下面的點就可以跑出圖案了…
所以…應該只要確認下方的接點有確實接觸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你這兩個導電棒都有作用的..

看你的圖型顯示的不完整.. 就了解了..

另一個應該接在 LCD 的另一端..

先去 zZZ 了..

對了, LCD 不要用文件夾來夾, 很容易弄壞的..

网友A:
你在高雄那裡..如果不遠我幫你組裝好了
不過看你這樣夾下去...兇多吉少了....

网友:
不過看你這樣夾下去...兇多吉少了.... ...
引用 网友A:

+1
看得心驚膽跳啊~

楼主:
大大願意出手的話我當然會很開心滴…畢竟…我努力了一天了…
用夾的是因為要拍照呀…沒手可以按了啦,才會用夾的來先頂一下,拍完就拿掉了…

你在高雄那裡..如果不遠我幫你組裝好了
不過看你這樣夾下去...兇多吉少了.... ...
引用 网友A:

网友:
你這款看起來滿不錯的..

那個 LCD 顯示器, 如果真的夾壞了, 一般可能會有黑黑的區域..

如果高雄有朋友願意幫忙, 那是最好, 如果不便的話, 不妨我幫你免費處理, 不過運費要自理..

网友:
由此案引申...

我家電話來電顯示的液晶螢幕會缺字,是否也是螢幕
的排線、導電棒出問題阿?

网友:
由此案引申...

我家電話來電顯示的液晶螢幕會缺字,是否也是螢幕
的排線、導電棒出問題阿? ...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個導電棒重新接一下看看.. 應該會有所改善的..

楼主:
你這款看起來滿不錯的..

那個 LCD 顯示器, 如果真的夾壞了, 一般可能會有黑黑的區域..

如果高雄有朋友願 ...
引用 网友C:

如果小弟還是不能修復的話…我會PM給大大麻煩大大處理一下滴…超級無敵感謝滴…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試試看....起先買來都好好的,後來就會斷字甚至不清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會不會電池該換了..

楼主:
我有換過新電池了…一樣還是這樣子…^^
再說這台拿到手不到二個月吧…應該不致於是電池沒電
回復  a471

會不會電池該換了..
引用 网友C: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那篇是回 a471 的啦..

你再試試, 要注意不要把零件弄壞了..

若還是不行, 可寄給我, 我免費幫你組好..

楼主:
我在試二天好了…真的不行的話就要煩請大大出手幫忙了…
有需要再PM給大大囉…再次謝謝你跟我一起奮戰到半夜四五點…
回復  Rex427

我那篇是回 a471 的啦..

你再試試, 要注意不要把零件弄壞了..

若還是不行, 可寄給我, 我 ...
引用 网友C:

网友:
OK..

昨天在趕東東, 忙到很晚.. 所以舉手之勞.. 不用客氣了..

再說, 你可能是看了我那篇, 才拆這台的, 多少我有道義上的責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換過電池,沒用..

我會試試看..

网友:
這表的 lcd模組.真的不好玩...  導電條太高...組好久才組進去....很怕lcd破了
目前lcd模組組裝好了..上電測試.ok上下排都正常了

不是我拆的..組回去.還真的要去想到底如何組才對..奇怪的lcd模組

目前洗板子中..0.0

网友:
這款的黃色塑膠皮實在太臭了, 我已經仍了...

當初是貪便宜才買這款,不過還不錯用,YF-150好貴啊.....
那兩個插電容腳的洞,有點緊,我有用比較粗的一字起子弄鬆後比較好插

网友:
看圖了
剛拿到手..先來拍一張

lcd模組 組裝排法 還沒上lcd

lcd模組 組裝排法 上lcd

lcd模組 組裝ok

上電測試...ok

怎都白的..來洗一洗

洗好了..裝機前最後一拍

測試圖

測試圖..修好..收工...

跟Rex427大大去..85oc 打屁..打了3~4小時...回來在捕圖..0.0

网友:
完工了..

Rex427 大, 不要怕.. 你現在一定經驗豐富..

建議一下.. 若是怕裝不回去.. 一定要在各關鍵處拍照, 這樣比較保險..

楼主:
我也想多拍呀…因為第一次拆…原本是想說…螺絲打開基本的拍一拍就好了
沒想到外殼三個螺絲打開後…看到背板的螺絲…也就順手打開了…就聽到一些東西就掉下來了
然後…就開始慢慢復原的動作…不過因為要看怎麼連接lcd的畫面所以也開了上蓋了…
所以就連續二天開始復原動作了…
不過還好有大大幫忙…不然這台電容表我想也癈了…有你們真好…^^

网友:
謝 akgkaylin大~提供如此實用lcd模組的資訊

网友(2011-04-22):
好好ㄉ東西拆拆變壞ㄉ..很有研究精神n_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