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一個筆電的料件

楼主(2010-11-21):
小弟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各位專業人士。

之前我表哥的asus筆電的usb母座裡面的塑膠片被他壓到崩裂,拆開來看發現母座焊接的方向不一樣,如果使用市面上買的90度usb a母來接就會接點相反:電源正接到電源負,電源負接到電源正,data+接到data-,data-接到data+。
如果要說直立的usb母座是0度,一般主機板用的usb母座是90度,那麼筆電中的usb母座就是270度了。

去電子材料行找到的90度usb母座,內部接點向著主機板下面:

網路上找到的目標物圖片,可以看到內部接點是向主機板上方的:

原來表哥的筆電找不到東西來換就叫他將就用一下,可是前一陣子我叔叔的老婆的姊姊的女兒向朋友借了一台asus的筆電又一樣壓壞了母座裡面的塑膠片,這就一定要修好才能還人了。可是找不到東西來換啊。連名字都不清楚叫什麼,上網找不到,最後找到上面的目標物圖。還有個名字:倣莫仕MOLEX USB貼片沉板式母座無卷邊連接器。

可是對這個名字我是充滿疑惑,搞不清楚區分這個東西的是molex usb 還是貼片還是沉板還是什麼名字,搞不清楚要去那裡買這個東西,連名字都搞不太清楚,所以來求問一下了。

其實我比較想要知道名字,沒有名字問誰都不一定清楚。

*******************

2010/12/02
去今華及源達看過了,沒有賣這種的,因為只需要幾個,實在有點難找...

先謝謝各位的回答

网友:
在台北光華(今華電子)我有看到各種角度的USB座,不知你有否找過。

网友:
小弟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各位專業人士。

之前我表哥的asus筆電的usb母座裡面的塑膠片被他壓到崩裂,拆開 ...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拆了, 拿到今華或是源達, 一定有在賣..

网友:
誰看過5pin的USB插座?

我這台老古董ACER筆電居然有5pin..

网友:
我好像在acer的620/630系列有修過5pin的usb

反頭的好像在ASUS L4上面有看過

网友:
看來是smd的 usb 座,這東西拆銲就有點難度了,不小心就會弄壞pcb

网友:
这个好办,http://hmpc2005.taobao.com/到我的淘宝输入USB,有几十种可供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