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902 電源燈亮但背光不亮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21):
這是我的維修實例,請多多指教^^這台是電源燈有亮綠燈但背光不亮
相片051  他亮綠燈,不過因為色差看不出來,背光不亮= =!! 相片054  拆了所有接線
相片055  看過其他人的實例,換了9977gm後無效 相片059  量測電源區沒有問題後,決定直接上通用高壓板,所以拆除高壓區所有原件 相片060  上高壓板 相片061  接地線和12v 相片062  on/off我是接到按鍵的電源燈上 相片063  組合中 相片064  完修,燒機ok,謝謝大家

网友:
哇~e0982296321大大,沒想到這台還可以用這種方式改!!!佩服.謝謝分享

网友:
這樣改也行!厲害哦!

网友:
哇~~大大這種高壓版是哪裡拆的阿~~
還有單一高壓版是電木板作的
沒看過~~
恭喜完修~~

网友:
很好的實例..恭喜完修..

网友:
學習到了~謝謝!!
沒想到也可以用【通用高壓版來改】~  線路版看起來簡單多了^-^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給真的無法找到觸發的朋友一條明路,不過不曉的會不會有影像跟背光不同步的狀況,不過客戶如果能夠接受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詳細的解說,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拍拍手:)

楼主:
哇~~大大這種高壓版是哪裡拆的阿~~
還有單一高壓版是電木板作的
沒看過~~
恭喜完修~~ ...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是在電料行買的,費用是90元,不過他有個缺點就是沒有保險絲,要裝給客戶要考慮是否買這種的,不然就要自已加裝保險絲

楼主:
不錯的維修實例,給真的無法找到觸發的朋友一條明路,不過不曉的會不會有影像跟背光不同步的狀況,不過客戶 ...
引用 网友A:

您說對了,開機時會白屏約1~~2秒左右,不過我想這應該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网友:
如果從往面板那個電壓拉過來,可能就沒有那個不同步的問題,不過要加裝一棵晶體保護,不過都是偏門,還是要從原來的pwmic去著手把on/off找出來,才是正道啦,大家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面板拉的還是會有偶爾白屏,推測是LVDS信號送得較慢導致的

自己對於這片三合一的背光電路維修方針是,除非同時壞MOSFET+PWM IC這三顆或是升壓變壓器,不然都盡量原板修復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復 15# 港都狼仔 維修最頭大的就是明明知道是什麼地方壞掉,可是徧徧找不到料可以換= =!!所以平時真的要多多收集廢板^^,還有也要多多看舊文,可以知道有什麼零件可以代用

网友:
我昨天也修好了一台,整個過程很機車搞了一整晚,
想要po維修實錄上來結果回文還沒破10不能發文XDDDDD
先把文章存起來等破10再發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嗎??恭喜^^我們一起加油吧!!

网友:
我的還沒修好~~~努力中~~~

网友:
不用改啦 他的毛病通常是電容老化所導致
9977GM及OZ9932GN壞掉的機率不高
不要用普通的電容表去測量 請買好一點的LCR電表
用示波器去抓問題也可以

网友:
好棒的改裝方式,這樣我又多學習了一種方法了,
話說大大的「機絲頭」還真齊全啊,感謝分享~

楼主:
好棒的改裝方式,這樣我又多學習了一種方法了,
話說大大的「機絲頭」還真齊全啊,感謝分享~ ...
引用 网友D:
工具我都是慢慢買的,不知不覺就.....................。哈哈,為了這些心愛的機師頭,還差一點引發家庭革命呢^^,我太座說,再這麼沈迷修理東西,日夜不分,要把機師頭全部丟到~大肚溪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那是當然的啦~不能單沉迷於維修而忽略了太座也是需要維修與保養的阿~

网友(2010-12-30):
哈哈哈e大把東西丟到大肚溪還好,不要連你也丟下去就好了

网友:
感謝大大熱心分享經驗~~

网友:
酷呢 這樣改~~!!
因為我記得這板子好像高壓部分是負觸發的~!!

网友:
這樣也行!鼓掌

网友:
恕小弟直言  我 VA902 我也改一台起來  ......不過  操 1星期又回來了.....  改不一定會撐的久

网友:
這一回又是那故障了?
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2011-09-19):
讚喔!正好修這台值得參考

网友(2011-10-28):
感謝大大分享
剛好小弟有台是Hanns.g JG171A也是同樣問題
可以比照辦理

网友:
很好的實例..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