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CRT請教高手

楼主(2010-11-21):
小弟有一台聲寶29"CRT黑幕無聲,AV輸入也是黑幕(不是藍底),沒電路圖不知從何下手,有高手可以賜教嗎?主IC沒壞

网友:
參考
先確定是否有開機成功 還是馬上跳掉(是否有電源聲)
FBT電壓調亮點看有沒有畫面
量G2  燈絲  B+  kR KG KB  5v 9v 12v   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是有聲無影嗎?crt燈絲是否有亮?
可能垂直ic故障ㄜ

网友:
7809穩壓跟垂直ic補焊看看

网友:
燈坐先補焊 試看看

网友:
黑幕無聲,AV輸入也是黑幕.  可能高壓或水平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