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600se/td 破圖維修

楼主(2010-11-21):
之前 幫朋友 修的 ~只有加焊 ~...不到一各月又 ~...掛了 `
加焊 看運氣 有的 可以稱很久 ~..可能 有焊在 一起 ~
如果有出現 你把下它 可以很清楚看 見 ~ 錫沒有 溶起來...只是 暫時接觸
也不知道 ~是 空焊 還是記憶體 ~空焊 ~
先補焊記憶體 ~4*  還是一樣 ~
只能

加焊 沒效 1各月 又破圖囉

拖焊~保有焊點 ~

土炮 所以附近的 電容要拆下 免的 炸囉 ~

网友:
回复 楼主:

    拍拍手~賺到了~

网友:
ca大功力真是厲害
徹底修理
一勞永逸

网友:
還是得重新植錫處理才能治本咧...

恭喜完修..

网友:
c大是直接拖焊製作錫珠嗎?

還是重新值球呀

网友:
請教可愛大,如果要加焊gpu的話,上部風槍大約要幾度?幾分鐘?
因手邊目前有多片蠻高檔的顯卡都花頻,已先補焊過記憶體未果,想加焊看看gpu.
設備有熱風槍及黑晶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自己抓你的 風槍溫度 ~..
每款 風槍實際溫度不同 ~你要自己 拿 溫度計抓 ~實際溫度 ~
面積 ~*PCB 大小 ~  晶片大小都不一樣 ~
還是要實際的 慢慢 研究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今天已買了溫度表,待到貨後再測看看;那測溫時是要將探頭貼在pcb上測實際溫度嗎?

网友:
土泡機要多少錢呀!

网友(2011-03-25):
之前 幫朋友 修的 ~只有加焊 ~...不到一各月又 ~...掛了 `
加焊 看運氣 有的 可以稱很久 ~..可能 有焊在 一 ...
引用 楼主:

請問土砲上面那照住GBA那在哪買??

网友:
徹底修理
一勞永逸

网友:
我怎麼沒看到去年底的這篇文章??
真的是跳過讓過.....

网友:
真的很感謝分享,

网友:
好厲害啊!這樣都可以修好!
可是光儀器就不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