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狼大,您的行車記錄器..

楼主(2010-11-21):
請問狼大,剛才在 MOMIL01 拜讀道您對使用一些行車記錄的經驗談,是否方便在這裡請教?(若不適合發帖會配合刪除)
行車記錄器對現在的駕駛者來說,若預算允許,實在是有必要購一台來增加一些行車保障,看了 一大堆大家的評論,越看越昏頭,還是直接回來自家請教您。會掉秒的機種,就怕在重要時刻沒看到畫面,而其他不是沒廣角就是太大,一堆機種真正關鍵就在夜間的效果好壞,有些的確是慘不忍睹的夜視效果。您一直都有在注意這些資訊,請問您,帶屏的機種哪些是可以參考的,依您的經驗以經濟和實用來看,坊間的帶屏的機種,夜視較好的機種是哪一款?有龜殼帶廣角的610嗎?或是你另有看法?

网友:
這種機型的~~最近超級熱門......

夜間來說~~有紅外線版的....你放在車內~~~
有隔熱紙反而會有反效果吧(嚴重曝光).....

廣角的~~要是沒HDMI的超高解析...在一般螢幕看或轉成檔案..
反而看不到重點......

网友:
其實個人一直在看 F900
在拍賣可以找到許多水貨(由對岸游過來的)
上個月吧,某購物網站賣 6k 很快就賣光了,公司貨的『保固』還是比較有吸引力

個人中意 1920x1080 這個解析度,還有無聊可以拿下車當 DV

网友:
這種造型主要分三種,一是WD590HD,一是DV610HD,另一是NC650HD,其中590/610分為新舊兩款,主要在於螢幕後方外殼差異,平的是舊款,凸的是新款,穩定度來說新款較好;另外一個是HDMI,590為假720,無HDMI,610/650為真720,有HDMI,就畫質與流暢度來說610/650較好,590白天還可以,晚上鳥掉,且不是真正的30FPS(影像跳動感較明顯),還有一個是操作介面與時間戳印方式,590的時間戳印是綠字體位於左上側,610/650則是黑字白底,位於正上方中央,還有鏡頭若是凹進去的則為一般(70度),突出為廣角(120度)。另外650外型較為方正,最主要前方多四顆IR LED,不過對於夜拍完全無幫助。
個人建議若是這三款,610就不錯用了,自己算一時不查買到590,晚上畫質就顯得抱歉許多。

GV6330整體算是不錯的,除了體型大、沒廣角、解析度未到720標準(不過也夠清楚了),車架較肥,目前價格在4K出頭,有需要可以列入考慮

可以看看這篇: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859890&p=1

网友:
我是用WD590這一台,
白天還不錯,
晚上畫面就不行了!
15分鐘錄滿時轉新計時錄影時會有漏秒間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買一台適合有帶屏的行車記錄器,還真難挑。不是晚上不清就沒幾款可選不然就是外型長的很畸形,又龐然大物。其實以國內實力應該可以搞出一台夠格的機種,怎麼看怎麼不滿意。
好像現在有一些手持式的數位攝影機,都被拿來當記錄器,如一些所謂的MINI DV等等,價錢也不過千把塊,購物台還要叫價2970,若不是常到網路逛逛,可能就買下去,這些MINI DV看它原來設計也不是行車記錄器專用,卻搞得好像就是行車記錄器。

网友:
之前自己有用過KODAK ZX3,支援到FULL HD,整體畫質還不錯,且防水(可以用在機車上),缺點就是不夠廣角,無日期戳記,無循環錄影,無自動啟動/停止錄影,邊充邊錄較易過熱。
前一段時間也有用過SONY NEX-3 + 16mm鏡頭,畫質也很不錯,不過每段錄影限制30分鐘,無法邊充邊錄,也沒有行車紀錄器該有的功能(日期戳記、循環錄影、自動啟動/停止錄影)。

网友:
這東西販售商家有樣品可以試用的嗎?

网友:
因為大部分都是對岸產品,店家也很少會有展示機,評價要找網路使用心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就好運得時鐘,壞運得龍眼..

网友:
很難得在"商業網站"以外的地方看到大家討論
市面上一堆假"720P"的行車計錄器
要不是真的看了這篇
還真的不小心就相信拍賣賣家的話
還有哪顆不錯的~希望大家多推薦

請問DV610HD在淘寶怎麼搜尋不到呀!
這個不是對岸的產品嗎?
跑去對岸買不知道會不會比較便宜

楼主:
DV610HD這顆編號好多種,你只要打上 高清 2.5寸帶屏,就有一堆,但是號碼到不一定是這個,不過東西倒是一樣。你會發現有如先前討論的真720跟假720。價格是便宜不過市場很亂,多看看內容就知道我們說的是哪一種了,照片也不一定為準。祝你逛得愉快。

网友:
型號是自由取,但外型就那個樣子

偽720與真720的主要比較點:
1.HDMI接頭,偽720無(其實貼紙撕起還是有裝,只是沒作用),真720有
2.操作選單不同
3.日期戳記字體顏色及位置不同

其中後兩項因屬於軟體部分,比較難改,可作為選購依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仔!!

其實我昨日有拆那70度的鏡頭組...!!
看它感光的結構應該也是720x480的...
但是720還有分 i(交錯掃瞄)和 p(循序掃瞄)的!!

所以它也是真的可以達到720iX480的,但相對的cpu處理起來負載太重...
且它的Buffer才4M,正720P它的Buffer是32M(三星晶片)

因此用標準VGA (640x480)才不會負載太重...

現在在研就如何改鏡頭...
它原本的鏡頭固定光圈才1mm,一般監視鏡頭都是5mm的,看能否加大光圈增加夜間的辨識..

网友:
目前選用D1解析度,錄影時顯示幕畫面較不會跳動,不過看影像檔還是有明顯跳動狀不流暢,與DR-9及GV6330比起來差很多

另外這些590/610系列應該都是出自這家公司之手:
http://www.vasens.com/en/Default.as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價差那麼大,當然有差呀!!

一個1.6K,一個4~5K,不過以現在的監視系統的技術...

其實要開發一個c/p值高的產品,不是不可能的,但廠家也不敢貿然的推出呀!!

像現行的行車紀錄器還有它的利潤空間在,且一大堆山寨品還在流通呀!!

在台灣可能不久就會像山寨手機一樣,真正有需要的人會轉玩智能手機....
山寨手機,買來玩玩..

网友:
目前車上裝兩台,一部是590照廣用,另一部是6330,不過有在想把6330改廣角,這樣就不用裝兩部

网友:
在 M01那邊的拆機圖PO就是我PO的...

所以我才說這家VASENS有在努力的改善商品呀!!

只是我覺得在鏡頭組部份可以再改善一下它!!
搞不好C/P會變高...

另外它付的車電源,原廠已有大大的改善了!!
濾波電感輸入/出都有加了...... 原本把它再優化了但卻忘了拍照.....

楼主:
感謝幾位大大在這裡分享行車記錄器的心得,痞酷又可以多看到一種新的經驗分享

請問狼大及買過的人,610和 590 的外裝盒有不同嗎?是藍白彩盒還是白盒藍字?

网友:
外盒幾乎都看廠商自己,有的會自己印,不是很準;之前也有人說看車架新舊,有590改用新架子,也是不準;HDMI 590有預留位置但完全無線路,不排除廠商會焊上魚目混珠,建議看操作畫面及錄影后時間戳記位置是較準確的(軟體廠商改不到)

590內部圖

网友:
在它鏡頭組部份的那幾個陶瓷電容,把它的焊點補滿錫...

另外主板上那個電解電容在補"躺"一個220uF/16V的電容..

強化一下電源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