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線圈換掉後,濾波電容也要跟著換嗎

楼主(2010-11-21):
我家有一台醫院用的可以上下調整床板幅度的病床,因為我家隔壁施工,開山貓的技術
不好,結果鏟到電線,110v變220v,導致馬達控制器跟著死,它原本的變壓線圈是22v
3A輸出,我換成24V3A,其他零件檢查也都無問題,我多加了一顆250/1A的保險絲上去
,結果一插電,保險絲馬上死掉,我把保險絲換成5a,這次變成一顆3300uf/16v的電容
炸掉,請問這是因為電容耐壓太小的關係嗎?

网友:
我不是很清楚你要問的重點..  只好猜一下..

你的意思是否說, 是一片電路板上的保險絲及電容..

另外 110V 變成 220V 了, 可能電路板上有些件燒掉了, 所以用 1A 的保險絲會燒, 但用 5A不會燒(這有點危險)..

建議你可否將相關圖 PO 上來, 這樣抓問題方便多了..

THKS..

网友:
對了, 該電容既然是 3300uF/16V 的, 那一定會有整流電路..

你的整流電路是否正常, 可能是一個橋式整流器, 或是由二極体構成的..

先檢查這個部份..

网友:
我覺的既然你使用22v為電源 , 你最好是相同的規格會比較好 !!

要不就串幾個二極體做降壓 !!

而你的電容會爆 !!

有下列幾個原因 :

1. 正負極搞錯 !!

2. 使用的電壓超過標準額定耐壓 !!

1. 請確定 正負極是否正確 !!

2.你的電源為 22 v 而內部電容耐壓為 16 v
   那表示你的電路上必有降壓或穩壓元件 !!
   所以請檢查一下這些元件是否良好 !!

楼主:
圖片裡面空焊的部份是爆開的3300uf/16v電容,整流器已經換了新的,原本的整流器也沒問題,新的
整流器也是在電容爆掉之前就換上的,整流直流輸出是直接接到3300uf電容上面

网友:
不好意思..

你的描述和電路有些問題..

如以下, 紅點處的 2 PIN 插座是否接到變壓器, 這個變壓器是否如你所言 22V, 而你拿一個 24V 的來替代

沒錯, 經過整流後, 直接用 3300uF/16V 來濾波.. 但這里有問題, 即使是 22V 交流, 整流後的電壓是 22 X 1.414 = 31V 左右, 而你用 16V 的, 當然會爆掉..

另外這個電容器, 由位置來看滿大的, 一般 3300uF/16V 的電容器, 不會這麼大, 是否請確定一下..

网友:
如果變壓器真的22V,那原來的電容器耐壓一定是35V或以上,還有,這種電路會用到3300uF嗎?
原來的電容器是什麼規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你的電路來看 , 使用 22v 的電壓是 不合邏輯 的 !!

如果你確定 電容為 3300uf /16 v 那麼你的輸入的電源 , 絶對不會是大於 12v !!

會不會是輸入 ac  220v 時輸出 ac 22v  , 所以當你輸入 110v 就會剛好成 ac 11v

這樣的可能性比較高 !!! 請務必確定使用的電壓為何 ??

而你電路上的 繼電器 也標的是 dc 12v , 所以我想你的電路使用電壓是 12v

才是正確的 !!!

楼主:
回復  yukiaoi

由你的電路來看 , 使用 22v 的電壓是 不合邏輯 的 !!

如果你確定 電容為 3300uf /16 v 那 ...
引用 网友B:

原本的變壓線圈上的標示是input:110vac 60hz output:22vac 2.9A(BLU-BLU),
控制盒上面寫的是output 24V 3A,原來的電容真的是3300uf/16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如何 !! 你先用 dc  12v (4A) 的電源給它測試 !!

這樣至少安全多了 !! 請先試試 !!!

网友:
還是先上DC12V的安全 先試試  那顆二極體有故障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顆爆掉的是我又換新的上去,因為原本的電容有點微凸,容值真的是3300uf/16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拆開來看的時後也覺得奇怪,明明輸出24v但是電容耐壓值只有16v卻能正常動作

我現在想是不是我買錯變壓線圈的種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把整個電路接線標示出來 !!!

哪裡是 input 哪是 output !!

如果你確認電路上無其他問題 !!

我建議先使用 dc 12v 的電源下去試 !!

p.s : 或許是原先變壓器標示是錯誤的 !!
        因為你無法確認原來使用電壓為何 ???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顆二極體沒問題,而且應該也跟故障沒關係,因為旁邊那四條紅黑線是用來停電時
接兩顆9v電池可供緊急下降用,二極體就是串在上面防止正負極接反的

网友:
你的橋式整流器 有沒有量過  你的阿達不達是輸出AC 還是DC?
看上圖好像是輸入AC再經過橋式整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變壓線圈二次端輸出AC24V,整流器我換了一顆跟原來規格一樣的600V 4A output,

原來的整流器也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