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510DZ1的第一針

楼主(2010-11-21):
根據規格書上寫的意思是第一針要有1.2V的訊號電壓,該電壓透過電阻分壓
而來,請問這個腳位實際代表的意義為何?

我不懂規格書上寫的AC POWER GOOD的意思n_015|

网友:
貼一下圖, 就比較容易了解了..

网友:
PGI 就是第 1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人家沒有電子科系背景給我看圖也...

這PGI腳位是做什麼用的??

网友:
SG6510DZ1,除了3.3v5v12v輸出監測,多出PGI是要在POWER AC POWER 突然OFF,
但仍有部分電能時,提前通知主機板CPU 安排斷電動作.

如果對了解主機板斷電程序,這一功能是必要的.但一般使用者不會特別計較這種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你的深入說明....那這腳位的電壓消失該晶片就不會運作了對吧?

网友:
回覆 6# a471
在function table中,當PSON為低電位狀態之後,即短路綠線,那麼便會依照各腳位狀態(過壓),而有對應的動作。
也非電壓消失,晶片就完全不動作了,要參考其他腳位的狀態而定。

网友:
bx

在function table中,
當PSON為低電位狀態及PGI<1.2V ,不管其他腳位狀態,PGO是低電位。
當PGI>1.2V 時,只有在其他腳位狀態正常時,PGO是高電位。

所以PSON為低電位狀態及PGI>1.2V ,及其他腳位狀態正常(低電位狀態),PGO是高電位。
就是主機板設定power on , 及ATX power input 及output 正常時,才會有power good  輸出.

楼主:
感謝以上兩位說明.....這問題發生於我朋友丟給我玩卻放很久的PSU上面

故障情況:5+VSB有輸出,PS_ON有輸出,當綠線+黑線時PSU不啟動..

經測量後......SG6510DZ1的VDD有4.57V,4pinPS_ON有高拉低電平
(4.13=>0V),pin3FPO控制KA7500C死區控制卻沒有拉低電平(4.64V)
,6&5欠壓檢測沒運作沒電壓,8pin_PGO的PG信號當然沒輸出,1pin的
PGI則無電壓...........

查過PGI線路走向....上頭的元件均正常(終點是蕭特基正面右邊第一腳經穩壓
二極體、100歐電阻、兩電組組成分壓後進入PGI)

SG6510DZ1應該壞掉了?

网友:
依據Timing diagram ps on 低電位後FPO 要轉成低電位.
PGI 3.3V 5V 轉成高電位, 如果沒有異常再PGO 高電位.

因為數位邏集電路動作時間短,也有可能FPO已有動作,但3.3V 5V 異常.
FPO又回到高電位.以為是沒有反應.

网友:
負載端回授回來的線路不知道有沒有異狀,保護機制啟動。
應該會偏向查KA7500C了。
SG6510DZ1要被打死的機會並不高,畢竟待機電源沒掛。

楼主:
回复 网友C:

S大~

我該怎麼抓?....這種KA7500C+SG6510DZ1的組合我從沒看過類似電路圖,看的
都是KA7500B+393的...我沒頭緒

我只確認了7500C的VDD有,4pin死區高電平並沒有被6510給拉低運作,昨天跑
線路的時候我把二次側的散熱片拆下了,上頭三顆(SB3045ST/2顆、STPR1620CT)
蕭特基(沒搞錯吧!?)都沒壞....全部元件外觀都無異常....

网友:
小弟我也不知道準確方向,修這種的真的容易的話(像爆電容之類的狀況引起),是就蠻容易的,困難的話,就很棘手了。
我的想法,是朝KA7500C先跑看看了,推動一次側開關晶體,應該周圍會有一些小電容,這些小電容若容值有問題,也有可能會造成類似故障狀況。
修power,看不出異狀時,若不是經驗很多外(我經驗超級不足),只能慢慢抓問題了。

手邊一些人家寄來修的液晶電源板子,雖然人家不趕,那些情形也與a471大您這一樣,問題很難抓,到現在還抓不到。看來,一直到趕完作業前,這些板子都還沒辦法繼續動手修。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 ka7500c  先移除 , 並使 SG6510DZ1 的 pin3 為空焊

再測量 pin 3 是仍無法 為 H 電位  !!

或是直接 更換 SG6510DZ1 測試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沒電子背景修到迷航很正常,沒想到你也會失去方向..

我昨天有跑線路的時候有補焊,它過錫爐吃錫好少,不知道會不會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泥的建議!~~

對厚,這招可以確認會不會是7500C造成的情況......

我都把注意力都放在6510DZ1去了....手上無料,等我找到就來試試..

楼主:
最新檢測回報如下....

昨天朋友拿顆POWER請我幫忙清理灰塵,拆開後發現該款POWER是使用
TL494CN+TPS3510P的組合,和我手上這台故障的架構相同。經清理後
換掉鼓包電容,對TPS3510P做腳位電壓量測......
PIN1=0V~~2.02V
PIN2=GND
PIN3=4.68V~~0.09V
PIN4=3.3V~~0.14V
PIN5=0V~~3.34V
PIN6=0V~~5V
PIN7=4.52V~~11.11V
PIN8=0V~~5.1V
3510P可以代用6510DZ1所以經比較之後發現
PIN1的PGI是在PSU啟動之後才有電壓的,我故
障那台PIN4已經有拉低,PIN3卻沒有將電位拉低
,因此應該是6510DZ1故障......

由於不能把人家的3510拆下當替死鬼,所以無法確
定最終答案,但算是有頭緒有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