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WT-2607S 全畫面縱橫線條

楼主(2010-11-21):
放了一年多的液晶電視
故障情形
bga, ram 都補焊過.
還是一樣
請大大指導一下

网友:
大大您好
您LCD面板已經出現亮線了
大概只有更換面板一途了

网友:
請檢查一下面板的輸入訊號有沒有正常,可能為AD版的問題

网友:
bga有補過, 應該也是個高手!
ad公板測看看, 不行就留著殺肉~

网友A:
T-CON換換看,或是不接LVDS排線開機,看看是不是白屏或黑屏(有背光)
AD也要單獨測測看,

网友:
西屋有很大通病..就是那色彩產生晶片GPU很熱導致BGA冷焊..這是通病

网友:
建議先查詢影像編碼器是否有訊號輸出,有訊號輸出再往T-CON找問題,若沒有就在ad_board找問題,當然BGA氧化機會很大.

网友:
建議先查詢影像編碼器是否有訊號輸出,有訊號輸出再往T-CON找問題,若沒有就在ad_board找問題,當然BGA氧化機 ...
引用 网友B:

請問mike大是用電壓去測或用示波器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往T-CON的輸出資料,只有示波器才能看出端倪

网友D:
往面板應該先確認電壓/電流有無異常

LVDS訊號電壓是否在1.2V左右(CLK訊號)

楼主:
沒有其他的備品可換.
LVDS 不接是黑屏. 有背光.

T-CON換換看,或是不接LVDS排線開機,看看是不是白屏或黑屏(有背光)
AD也要單獨測測看, ...
引用 网友A:

楼主:
找到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100&highlight=LVDS
回家再來測看看.

往面板應該先確認電壓/電流有無異常

LVDS訊號電壓是否在1.2V左右(CLK訊號)
引用 网友D:

网友(2011-01-29):
QDI面板的通病.....官 方說法(面板壞)

面板跳兩條線就好了(VGH&VGL)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小張大仔!
可以請教要怎麼跳

网友:
回復  小張

    小張大仔!
可以請教要怎麼跳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1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這篇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556&highlight=VGH
不過我這台還沒有時間修它.
過個百年事情還真多.
有點懶懶的.

网友:
QDI(廣輝)V32.rar (600.94 KB, 下載次數: 128) 不再說.........我打廣告(在友台已公佈過了)
這種問題不只是QDI的面板會發生.幾乎各大面板都會有.機率較高的是QDI.再來的是三星(會出現無影腳)
雖然是vgh的問題.但是GATE並無PCB可眺線(可以眺線.但要非常小心)必須黏在GATE的軟排上(我有試過了

网友:
小張大這手太高手了,受教了

网友(2011-04-20):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過3台.保證AD T-CON 都正常.面板掛了.

這種情況很多都是一些像我這樣的新手修壞的,本來可能都只是小張大大所說的,後來被我修壞後我就會用這套說詞,然後客人不甘願才又找妳們這種高手,看能否妙手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