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爐假負載的自製(維修電磁爐必備利器)

楼主(2010-11-21):
在電磁爐維修工怍中,當你在測量接通市電的電磁爐電路板時,哪怕是探針和零件腳時間極短的碰觸,也很容易造成IGBT的瞬間飽和導通而擊穿損壞,相信修過電磁爐的人都有同感,而IGBT的價格比較貴,在維修測試的過程中,損壞了一隻IGBT的話,對於一個以家電維修為生的維修者來說,是極不划算的!這也是很多家電修理店不願修電磁爐的主要原因。
為了避免IGBT屢換屢炸。我們有必要自製電磁爐維修專用工具。

首先要買一個1:1的隔離電源,功率不需要太大無所謂,有100W已經足夠了,因為我們不是真的煮東西,

上圖中的T就是隔離變壓器,2uF的電容器可以從報廢的電磁爐板上拆下,但是要MKP型的電容,電阻沒特殊要求。發光二極體用普通3mm或5mm均可,最後在E、F端接上延長線及鱷魚夾。
檢修時.將此假負載接在電路板的OUT1及OUT2上,代替線圈盤,按下開機鍵後,四支發光二極體是以一定頻率(機型不同也頻率不同)閃亮;如果有發光二極體常亮或者是不亮,都說明電路有故障,等著你拌除.故障未排除之前,千萬不要直接接線圈盤.否則將損壞IGBT,甚至擴大故障範圍。當你有足夠的經驗時,還可以根據發光二極體閃亮的亮度和頻率來判斷電路的工作狀態。
有了這個工具,就不用擔心檢修過程時二次損壞IBGT了。

※這是別人寄給我的,有興趣的人可以試試看喔!

网友:
有一點不懂
1:1的隔離電源
是指110V變110V(1A)規格的變壓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隔離變壓器

搜尋一下就有資料...

网友:
要記得找完全隔離的變壓器,不要找到自耦變壓器

网友:
感謝w大分享
以後修電磁爐就不會放鞭炮ㄌ

楼主:
各位!狼大說的沒錯喔!一般外面賣那種現成的是不是隔離型的要確認,不然會捅出大漏子。

网友:
若是所在地區有中古電料行,也可以去翻看看有沒有可以使用的舊零件

网友(2011-01-19):
實用的資料

吸收中^^

网友:
IGBT實在有點貴,快佔購置新品的一成金額,看來有空搞ㄧ組假負載來備用
感謝W大分享

网友:
不知道有人完成測試嗎??

网友:
感謝W大分享及指導!

网友:
隔離變壓器不便宜吧!! 價格約多少?

网友:
這個電路的變壓器,若是隔離型1:1的變壓器,那麼左右兩邊的電壓是否應該要相等,那LED的限流電阻,其值就有些奇怪了.

因為上面的說明:四支發光二極體是以一定頻率(機型不同也頻率不同)閃亮

若是100K的可以讓左邊的LED正常工作,那麼右邊的LED,是否會因為5K電阻太小而被燒燬?
若是5K的可以讓右邊的LED正常工作,那麼左邊的LED,是否會因為100K電阻太大就無法點亮了?

這樣有辦法4支LED都亮嗎?

不知是否有人實做過,請來說一下經驗吧.

网友(2011-03-17):
買了材料
今天做了一個來試試看

我去找"欣欣變壓器"製作隔離變壓器   花了650
跟老闆說"我要一個100W的1:1隔離變壓器"
他說"電壓要多少的?"
霎時愣住,我也不知道電壓多少  1:1 電壓多少好像都沒差???
我也不知道電磁爐線圈盤上電壓多少@@   應該是110v吧

最後討論一陣子製了一個110v 1:1  80w的   (100W   要900)

再去恆茂買材料
紅光led *4   20元
5k+100k電阻   <10元  (忘了多少)
0.5u 2kv  電容  <60 (黃色"聚丙烯"電容吧? 耐壓也不太確定要多少v 選最大的...)

在1次端又串上一個3A保險絲
製成後,接上換好零件卻怕燒燬的電磁爐

登登~~LED燈果然以一定頻率閃亮  (喜)
只是...只有一個燈全亮,3燈微微亮

接上線圈盤也順利將水加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可以用110:24V 或是 110:12V的嗎? 變更電阻搭配發光二極體? 因為100W隔離變壓器貴森森,可是12V 或是24V變壓器那就捶手可得了不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隔離變壓器可以去二手市場看看,或許會被你找到便宜貨。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像沒回答 110:24V的變壓器是否可以代用!!

网友:
...我怎麼看不懂在說瞎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12V或24V的變壓器應該是不行啦!
電磁爐是工作在高頻,我們用低頻用的隔離變壓器,對次級來說已經損失很大了,你要再用降壓型的變壓器(12V或24V),我想可能會有問題。
不過你可以試試看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wish 大哥你好:
我會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以前花了200元買了電晶體,我在電源前端串了電燈當作保護,避免一開機就掛點,那時候您的大做還沒有PO上來,結果電燈沒有全亮(表示電路OK!)於是我就把串聯的燈泡去除,接下來就上電燒開水,期間我把水壺拿開,沒想到電晶體就掛點了,從此就不敢修電磁爐了,你提到用變壓器當作假負載,這個點子很棒,我對電感性控制不熟,只是想到1:1 隔離變壓器我個人認為"負載"(阻抗?)比較重要吧! 如100VA的變壓器 是否可以用 100V:100V 1A 或是 100V:24V 4A 或是 100V:12V 8A.... 我因為修的比較雜,修單一種的機會比較少,但是也希望多學到一些經驗,所以一直"打破沙鍋問到底"請WISH大哥見諒....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電路是好友提供給我,我只是把它貼出來,而並不是我做的,我本身也不是修電器為業,只是電子零件構成的電路原理都一樣,所以我加減會修一修。
你燒掉的零件不是叫電晶體,而是IGBT(它的符號像電晶體),為什麼在電路中要串聯燈泡的道理我想你知道,但一般人不會知道電磁爐是利用什麼原理,或者是知道工作原理,但是不了解電路的原理,從你的敘述中,我的直覺告訴我,你似乎把所有負載的特性全部套用在電阻性負載,以變壓器為例,我記得我有把相關資料貼在論壇裡,如果你想驗證,也可以找一家訂做變壓器的廠商詢問,60Hz用的1:1隔離變壓器跟30Khz(電磁爐的工作頻率)的1:1變壓器有何差別?工作頻率不同影響是全面性的,而不是只有阻抗(或較重要),你會舉100V:24V 4A與100V:12V 8A取代100V:100V的例子我知道你的意思,雖然從表面上看變壓器初級、次級差不多為100W,但是光60Hz變壓器矽鋼片在30Khz頻率下造成的損失,對次級而言肯定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會說有興趣你可以試試看,打破砂鍋問到底是學理工的人必備特性,否則很容易走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境,就算失敗也是一種經驗。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WISH大哥的教導  Orz....

网友(2011-05-26):
來個1:1的隔離電源DIY,原文有提到
<出處> http://www.hwcpu.com/news/wxgj.htm
找個時間試試

网友:
電磁爐有一定的運轉電流
更換零件後一定要加以確認調整
否則電流太大會造成零件燒毀
電流太小則造成功率過低---無法煮沸

网友:
實用的資料, 好東西
感謝

网友:
wish大你好我有一個由兩組110v組成初級的220v變壓器,
可否把這兩組110v分別接成110v的1:1隔離變壓器是否可行。:)

网友(2011-09-17):
感謝文大分享.有空研究看看>>

网友(2011-10-22):
原來的說明網頁就是用兩顆變壓器
例如110:12+12:110串聯而成
110:110的1:1變壓器

网友(2011-12-04):
很棒的資料,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