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61FXM-RZ無時脈

楼主(2010-11-21):
從朋友拿到一片無法正常開機的主機板技嘉GA-8S661FXM-RZ
先行簡易測試是否有短路後,插上電源
一插上就發現一直BB叫,插上Debug卡,故障碼不斷跳,伴隨BB叫聲
當下判斷BIOS應該有問題,焊下BIOS後,插上燒錄器,果然BIOS晶片損毀

立刻拿一顆BIOS燒錄,插上去
一上電,發現跑D0,似乎是CPU沒工作(CPU是正常的),可能是BIOS沒黏好,為了方便,焊接插座上去。

再上電開機一次,這次完全沒錯誤碼,呈現"-- --"(我的是鑫帝4碼偵錯卡)
測試主機板CPU核心電壓,正常。(南北橋電壓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測,爬文過,還是不知所以然)

看偵錯卡是否有Clock,發現沒有晶振產生,測量14.318晶振兩腳皆沒有電壓。
時脈晶片第一腳電壓1.2V,時脈晶片供電電容有3.32V

請問我該從何下手= =...我已經找兩天,完全找不出所以然....

PS:我真的很想學,為了下定決心,特別買了熱風槍、晶片燒錄器、偵錯卡....等等主機板維修需要的工具。就只缺師傅帶入門....看了很多書,仍舊沒頭緒...大概我資質太差了....

网友:
新手,一樣的心境,找不到答案,找到答案才是快樂,建議有空看一下電路圖,每一家廠商設計上都會對一點不同 。

网友:
其實大大您可參考一下維修實例,那裏提供我們很多維修思考方向,跑DO或00及----CPU無供電,無PG、復位
、時鐘、CPU座虛焊,BIOS資料異常等等還有很多,多多參考前輩維修實例會有很多收穫的。

网友:
PCR重點文章一定要看,了解何謂PCR是入門維修的重點。

燒錄BIOS前可跑碼 基本開機機構沒問題,重新燒錄BIOS後無法跑碼跑D0
BIOS在重新燒錄 換版本試試 技嘉的BIOS有分板號喔! 盡量找年份月份與主機板相近的BIOS去做燒錄.

還有你如何判斷BIOS IC故障or資料故障?

你的問題應該很單純 應該是C1不過 . 應先把主機板的基本檢測先PASS 在來才動手.
看了很多書 看了很多文章 也需要時間消化 慢慢來.

网友:
工具都買齊了,就表示你有下定決心學修板子

wish大的P、C、R文章三不五時拿出來讀,愈修愈有心得時才會發現,句句都是重點!

网友:
除了上面幾位前輩們提到的,還有一點喔!那就是......「基礎」...也就是電學基本的概念,若沒有這概念,那麼修起來,線路不知道怎麼跑、元件都搞不清楚,即使把電路圖擺在前面,也一定不會修。
修板,可以看看,在實例中,那些前輩們,是如何把電學的基本概念,套到故障問題上頭,怎麼排除。
工具很齊全喔!小弟我都沒有那麼完備,也僅一張除錯卡、電表、烙鐵,就給它修下去了,當然還是有一些元件焊接的瓶頸,也就是說,若有很好的基本功,那麼任何兵器到手,都能得心應手的施展(工具)。

网友:
在燒一次BIOS吧,或是你提到的你給BIOS一個座子,會是座子

沒有黏好嗎?

楼主:
量測時脈產生晶片的各Power Supply之腳位(1、11、13、19、29、42、48),皆為1.2V,估計是第一腳(VDDREF)之參考電壓為1.2V,以致其他電壓皆為1.2V
將時脈產生晶片焊下,量測主機板上面第一腳位,就有3.3V左右
小弟大膽猜測,有可能是時脈產生晶片壞掉嚕?!
晶片型號ICS952005CF
目前手上沒有同型號之晶片...只好暫時擱置一旁了...
希望我的猜測是對的方向...

計畫買一台示波器...
不知道有人願意指點一下要注意的事項嗎?

网友:
第一次開機有BB叫,這表示CLK正常,因為BB叫已經到記憶體偵測了
換完BIOS之後不開機,問題點應該還在BIOS,通常就算沒修好換前換後
問題點應該是一樣的很少有第二個問題點出現,除非是電源時序上的問題!

楼主:
其實有焊bios好幾次,但可能接觸不良,導致無法正常啟動,Debug卡上的reset一直閃,後來才想說改成插座
此時Debug卡上都還有頻率,以及開機會小閃reset
現在Reset亮住,無Clock產生,所以南橋也就沒有作動,所以reset亮住也是理所當然的。

我想bios應該是沒問題,目前已經將bios取下未安裝,以便排除bios原因
目前問題就是完全沒clock
也因為沒Clock導致其他各部位皆無法正常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