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W汽車散熱風扇

楼主(2010-11-21):
小弟的朋友拿了一只BMW的汽車散熱風扇
給我測試結果不會轉動
直覺是碳刷沒有了
就把它拆了
結果發現

网友:
我手邊還有4台電子風扇......修了半年還修不起來~~~

根本找不到故障原因.....超難修..........
原廠還是天價.....

网友:
看起來應是無刷感應馬達, 建議先從電源濾波 ,感應(霍爾)檢知器, 驅動mosfet,著手

网友:
那透明防水膠不知道要如何去除,
有一次一台 LG 的洗衣機掛掉拆開電路板一看,
板子正反兩面都用透明防水膠鋪上,
只好投降報廢.

网友:
10個線圈PIN座.嚴重氧化.先處理.

网友:
如果棄修的話,把葉片加大,改玩"風力發電機"

网友:
我手邊還有4台電子風扇......修了半年還修不起來~~~

根本找不到故障原因.....超難修..........
原廠還是天 ...
引用 网友A:

    精密的無刷馬達, BMW 果然好料, 老闆有繼續研討如何修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車廠老闆應該不會研究,因為這樣就沒搞頭了,整個模組換新才有收入...

會研究的是想"翻新"賺差額的廠商...

网友:
難怪BMW的零件貴...車子賣貴不是沒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