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NP-R40 Plus NB LCD Panal破裂,找相容面板。(已解決)

楼主(2010-11-21):
破裂面板型號為 CPT 154WB05S,想找一片相容面板代用,煩各位大大帮忙找找,謝謝。

是中華的面板

是中華的面板

30PIN

30PIN

网友:
大部分15.4吋3.3V 6bit LVDS都可共用,面板端一般為FIX-30接頭,請注意接腳定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狼大的提示, thank!

网友:
筆電面板代換就是注意:
1.機構
2.接口種類及位置(尤其是LED背光面板)
3.接腳定義及電氣規格
4.是否鎖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so much !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是挺淑君的下場嗎?不過卻是誤殺中華。

這幾片都可用,不過還是請老闆再次確認最妥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45561175
潘SIR(埔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28961232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12743913#au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18226521
李SIR(平鎮)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so much !

网友:
謝謝wet提供賣場

楼主(2011-01-07):
昨天在淘寶拍了一片回來,今天收到即裝上機上試機唉.......變成這樣子,是坏的還是不相容。店主說:屏能不能兼容主要是屏里面的程序,不同型号程序一样都可以用的,一样的屏程序不同也可能不兼容的。屏发回来,我测试 一下,我不能肯定是屏坏,还是兼容性的问题,如果是屏坏的, 我给你换一片,如果是兼容性的问题,我要问一下技术员可不可以写程序!他說的對嗎?

:

网友:
照理說屏型號相同,應可完全共用,除非廠商在EDID做手腳,但一般即使不相容,頂多不顯示或是解析度錯誤,較少出現上圖般畫面,這類畫面有較大可能是屏或屏線故障,當然也可能是顯示晶片的LVDS介面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狼大的回復。

昨天我只好帶著筆電和(壞屏)上深圳店主那去換屏,到了之後換了好几片才成功,店主說這型號的機真奇有,真挑屏。唉總算都有合適的屏,浪費了我一整天時間。

還有這LCD屏用快遞寄回國內深圳是要征稅的,所以才作出以上的決定。

完成了。

完成了。

网友:
恭喜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