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TERA(29吋)不開機

楼主(2010-11-21):
請問各位大大~TERA(29吋)不開機~~
1..先檢查水平晶體發現有短路現象旁邊2A保險絲燒毀~~
2..水平晶體C4108(耐壓500V12A)老闆缺貨請他查代用手冊用C5048(1500V12A)代用.
3..目前一樣無法開機..映像管後面基板200V只量到10V左右..有聽見(答答答)的聲音..請問是否FBT掛了..
~~請各位大大提供意見..指引查修方向...謝謝!!

更換電容後

更換電容後

网友:
我會建議你送修!!
因為你故障的位置及零件都錯了,這種事還是交給專業人士比較好~~

网友:
那不是水平電路,是電源電路.
2SC4108是電源用晶體,2SC5048則為電視水平輸出晶體.
水平輸出晶體其C-E腳之間會內建一阻尼二極體,這種晶體不能用在一般的電路上(如電源電路).
請先換掉此一晶體,最好是同規格,如找代用品也要注意不能找電視水平晶體.
另外這顆晶體的周邊電路也要檢查一遍看看,確定一下有無其他零件損毀.

楼主:
那不是水平電路,是電源電路.
2SC4108是電源用晶體,2SC5048則為電視水平輸出晶體.
水平輸出晶體其C-E腳之間 ...
引用 网友A:

~~回#3..謝謝國大大...原來如此~~我找過電料行都沒有C4108請問有代用的嗎??..呵呵..這台分了好多機板感覺好複雜~~
~~回#2大大..這台是朋友送給我研究學習低..所以放心的給他拆下去~~

网友:
電源初級100u,1u電解電容都換一換,還有次級的115v的濾波電容撿查看看,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楼主:
電源初級100u,1u電解電容都換一換,還有次級的115v的濾波電容撿查看看,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
引用 网友B:

明日找時間試試..另外請教阿六大..次級電壓應該在哪怎麼分辨...115v濾波電容...有勞費心了~~感恩!!

网友:
電源變壓器的次級圈好像有兩組或三組電壓120v(水平用),26v(聲音用),16v(影像ic用)的濾波電容確認一下,沒幾顆吧

楼主:
電源變壓器的次級圈好像有兩組或三組電壓120v(水平用),26v(聲音用),16v(影像ic用)的濾波電容確認一下,沒幾 ...
引用 网友B:

這張基板電解電容全部拆下有問題都換掉(100u/25v.16v全換)測得電壓圖示:
圖標示1.2.3點為110V輸入第一個變壓器輸出的三的接點分別測出電壓
2.3.腳輸入交流30v左右經過整流輸出+36V
最大顆電容器(470u/200v)測出電壓150v
C4108還沒買到所以下一步...需要等候...謝謝大大指點...代後續...

网友:
那不是水平電路,是電源電路.
2SC4108是電源用晶體,2SC5048則為電視水平輸出晶體.
水平輸出晶體其C-E腳之間 ...
引用 网友A:

請問小國~
FBT會造成電源晶体的損壞?
最近在處理一台CRT TV.
原本開機只有答答聲, 電源晶体OK.
上電測幾次後電源晶体掛了. FUSE沒斷.
後來把旁側的C3807和100K電阻換了後.
仍是答答聲後不開機.

网友:
水平晶體C-E腳是低阻抗. 拿來當電源IC用.....
應該會要換更多東西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FBT一般不會造成電源晶體的損壞,建議你檢查看看電源電路的電容部份有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