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視博通之瞭望者的溫度顯示功能

楼主(2010-11-21):
我對這個電腦外殼滿有興趣的, 參考了許多開箱資料..

可惜的是沒對那個在面板上能顯示機殼內溫度的功能有進一步說明..

所以想請教一下:

這個功能是否如一般的測溫器, 將感溫頭放在想測之處就行了..

THKS..

网友:
是的..印象中好像有一<多>條測溫棒可以移動.像黏在硬碟上.不過溫度準不準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是的..印象中好像有一條測溫棒可以移動.像黏在硬碟上.不過溫度準不準我就不清楚了. ...
引用 网友A:

感謝哦.. 解了心中的困惑..

THKS..

网友:
這種的測溫棒測的主要是機殼內的溫度,這麼多風扇,裡面一定很涼快,
要注意的是,因為是下置式電源,一般的電源線長普遍不足 ,
購買power時,要注意一下長度。

楼主:
這種的測溫棒測的主要是機殼內的溫度,這麼多風扇,裡面一定很涼快,
要注意的是,因為是下置式電源,一般 ...
引用 网友B:

嘿嘿.. 我是想買如圖的炮兒, 這個線應該夠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