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傳圖片的問題!

楼主(2010-11-21):
上傳圖片是否不能超過100KB,以下這幅圖誤導我老是傳不上圖片。

网友:
是,圖檔大小請控制在100K以下

楼主:
明白了, 例如 RAR檔就不能大於1000KB  是嗎?

网友:
上傳圖片是否不能超過100KB,以下這幅圖誤導我老是傳不上圖片。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和傳 "附加檔" 用的..

在傳圖片方面, 我想每個權限都是限制在 100KB 的..

不信.. 我還可傳 2MB 的圖耶..

网友:
明白了, 例如 RAR檔就不能大於1000KB  是嗎?
引用 网友A:

是的, 請記得傳 "附加檔" 和 "圖片" 是不一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so m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