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open主機板型號UX661開機卡住<已解決>

楼主(2010-11-22):
請教各位大大們~開機5秒自動關機,我該如何下手---麻煩請教各位前輩 ..謝謝

网友:
這種情況一般是舊主板對新的 CPU 沒支援..

建議到官網查一下支援的 CPU..

另外, 有時更新一下 BIOS 版本, 就可支援了..

网友:
噴火龍的熱度高,耗電也是一流

或許是主機板設計的供電能力沒到達那,bios有寫保護吧

网友:
中間那行字以經清楚的說明了
這板子不支援那顆CPU
可以試試更新BIOS看看
不然就只能換顆較低頻的CPU了

但ERIC530大說的也是很有可能的
因為如果板子不支援CPU
一般的表現都是不顯示

网友:
更新bios,或打給客服

网友:
您是升級cpu嗎?
先上網查看看您的主機板是否有支援到3.2G.
還有更新BIOS要小心
更新時動作沒完成
會影響到主機板

网友:
SIS 661 可以支援這顆啊! 板子VRM版本,如果不支援,那麼連開機也甭想開起來了。
VRM為三相,up side 和low side都為2顆MOS,提供電力,絕對夠這顆處理器使用。

先更新BIOS囉!